STM32 ADC单通道(DMA读取)程序Proteus仿真 信号+随机噪声输入AD采集

楼主:
感谢作者杜洋,大师的代码风格很不错,注释清晰
ADC—单通道(DMA读取)+proteus8.7+stm32F103C6,可仿真信号和信号+随机噪声输入AD采集

/*********************************************************************************************
模板制作:  杜洋工作室/洋桃电子
程序名:        光敏电阻ADC读取程序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2018年4月6日
硬件支持:        STM32F103C8   外部晶振8MHz RCC函数设置主频72MHz

修改日志:
1-

说明:
# 本模板加载了STM32F103内部的RCC时钟设置,并加入了利用滴答定时器的延时函数。
#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删减。

*********************************************************************************************/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extern vu16 ADC_DMA_IN5; //声明外部变量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 (void){//主程序
//        delay_ms(500); //上电时等待其他器件就绪//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Delay(0x2fff);//打开时钟后,才能延时?
            USART1_Init(57600); //串口初始化(参数是波特率)
USART1_printf ("\r\n ----ADC单通道DMA读取USART初始化 ok----\r\n");
        ADC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设置
USART1_printf ("\r\n ----ADC单通道DMA读取ADC初始化  ok----\r\n");
        while (1)
        {
                USART1_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04d \r\n", ADC_DMA_IN5);
       ADC_ConvertedValueLocal=(float)ADC_DMA_IN5*(3.32/4096);
                USART1_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Delay(0x2fff);
                delay_ms(10);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LED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