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 单片机智能避障小车程序的写法

楼主(2020-11-21):
      智能小车 方案
1、STC89C52R做处理器
2、L298N做小车后轮驱动电机的驱动源。
3、用SG90舵机控制前轮做方向驱动。
4、用SR04超声波 检测前方障碍物(避障用),前方距离大于30CM前进,大于70CN加速前进,小于30CN减速前进,小于20CM转向,向空旷的方向行驶,小于10CM停止前进。
5、用4个独立按实现7种状态:前进、后退、加速、减速、左转、右转、停止 功能。

我自己 写的程序 有好多问题   写着写着  按键扫描就不管用  ,一头污水  ,不知怎么弄了  ,请求大佬们 给个程序  指导指导。

有重谢

网友A:
首先硬件方面应当准确明了,避免接线错误等,原理图标注准确。
其次,按照编程思想,先列出功能框图,将功能框图完善,划分各个功能模块。
然后,细化功能模块执行的逻辑算法环路。
最后按照框图编写各个模块,写代码注释重要部分。
调试可以考虑仿真调试。
注:大家都挺忙,没人在没有硬件原理图情况下给你写出完整控制程序,而且也不会给你作业照抄。
      还请静下心来自己按步骤作业。另外学会用时间分片来写程序。避免使用delay。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硬件方面应当准确明了,避免接线错误等,原理图标注准确。
其次,按照编程思想,先列出功能框图,将功 ...

你好  前辈们       你说的对 ,  有没有 类似的 程序   ,也让我  借鉴一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