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系列音乐片接线图是怎么样的啊?如何接线

楼主(2020-11-21):
我手头还有多片KD系列音乐集成片,原来有接线图,搬了几次家后丢了,谁有,请发上来,先谢谢啦!

网友A:
你去τ 宝搜一下,或许有惊喜。

网友B:
图都不上,让人怎么描述?而且网上有很多资料的,不外乎一个放大用的三极管,可能还需要一个约100K的振荡电阻,剩下的就是触发按钮了

网友C:
KD的什么型号呢?上个型号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KD-482C、KD-152G、KD-15-123、KD15-123HL、KD-253、

网友D:
转动IC KD-9300芯片使黑色IC封装面朝上,从左到右的四个引脚是VDD(电源),TR1(触发),无连接和VSS(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