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式相机CCD接线图

楼主(2020-11-21):
手里有一个三洋S600照相机,CCD芯片上有个引脚连接主板的铜箔掉了,我怎么才可以找到这个引脚相对应的点,我打算飞一根线。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太容易找。铜箔掉了应该有痕迹,可以通过痕迹找到铜箔缺失的起始点,如果那里无法链接飞线,再通过观察结合万用表找到适合飞线的点。耐心点儿问题应该不大。不过相机的PCB走线非常细,飞线考验技术。Good Luck! 或者拍照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太容易找。铜箔掉了应该有痕迹,可以通过痕迹找到铜箔缺失的起始点,如果那里无法链接飞线,再 ...

问题是根部都掉了,当时用的是普通电烙铁焊,温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