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这个LM358怎么找?

楼主(2020-11-21):
这个器件怎么找啊 只找到了后面的LM358放大电路谢谢大神们告诉下

求大神们帮助下谢谢了。这是基于单片机低频信号发生器的一个LM358放大电路在Proteus里面怎么找到这个啊  这是三引脚得我找到的是后面的前面的找不到啊怎么回事啊?告诉下谢谢。

网友A:
红圈的是OPAMP

网友B:
输入框中打上*358

网友C:
添加元器件那搜索LM358

网友D:
添加元器件那直接搜索LM358

网友E:
搜索运算放大器,或在组件添加处输入LM358

网友F:
这是个理想运放,直接在库里面搜OPAMP就行了

网友G:
库里直接搜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