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汉字周围的跑马灯是用2个单片机实现的吗?

楼主(2020-11-21):
这个点阵汉字周围的跑马灯是怎么弄的,点阵和跑马灯分开用了两个单片机???

网友A:
文字取模不同即可

网友B:
一片单片机就够了,显示之前字模和边框合成处理一下就行了

楼主:
一般这样都是配合左右移,那么取模量不是相当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