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RF2401+DHT11远程温湿度控制程序

楼主(2020-11-21):
本设计是基于 STC89C52 单片机和 DHT11 实现温湿度的测量。单片机在本系统中温湿度,时钟输入和显示控制器件,DHT11 被用作温湿度数据的采集和温湿度输出器件。最后采 nRF24L01 模块对采集到的温湿度时间 数据进行无线传输,在接收端通过 LCD1602 液晶显示模块显示接收的温湿度,从而实现温湿度的采集和无线传送。
主要步骤:
1.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无线温湿度采集系统的研究背景、国内外发展状况;
2.熟悉 LCD1602DHT11NRF24L01蜂鸣器 等模块的基功能;
3.熟悉 Keil C51 软件和 STC-ISP 软件;
4.使用 Keil C51 软件编写应用序;
5.使用 STC-ISP 软件将编译的程烧写单片
6.调试并分析;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nRF24L01\\nRF24L01.h"
#include "def.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nt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int8 com_data,untemp,temp;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U8FLAG,U8comdata;
uchar  U8count,U8temp;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nint8 respon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DHT11相关命令
********************************************************************************************************/
void Delay1(uint j)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11)&&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HT11)U8temp=0;
                U8FLAG=2;
                while((DHT11)&&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0)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HT11=0;
        Delay1(180);
        ET0 = 0;//关闭定时器0中断
        DH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1=0;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11)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HT11)&&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HT11)&&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HT11=0;
                ET0 = 1;//开启定时器0中断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ng =0;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unsigned char RxBuf[20]={0};
        led=0;
    init_io() ;
        while(1)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0;   // Spi disable
                SCK=0;
                                RH();//温湿度检测受定时器影响,故在驱动程序中关闭定时器中断,减小扫描频率才能更好的实现红外接收
                   TxBuf[0] =U8T_data_H;
                   TxBuf[2] =U8RH_data_H;
                   tf = 0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 0xff);      //
            CSN=0;
            SPI_RW(FLUSH_R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if (tf==0)
       {
                led=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0] = 0x00;
                        TxBuf[2] = 0x00;
                        tf=0;
                        Delay(60000);
                        led=0;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