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请问右侧电阻放在LED灯左侧和右侧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右侧电阻放在LED灯左侧和右侧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0-11-21):
正常用都一样 没区别 就是个限流电阻 在一些要求高的地方 或者标准化的地方 或者输入电压偏高的地方 统一要求先接电阻 电阻后是LED 因为LED是压敏元件 就是靠电压工作的 超过工作电压容易击穿 先经过电阻则由电阻去承担瞬间冲击 至少可以分担冲击 提高LED的安全 比如车上的开关指示灯 德 美 日系至少都是标准接法

网友B:
限流电阻,理论上应该没有区别,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C:
单纯的限流电阻与LED串联电路中,限流电阻接在LED的正端或负端在电气原理上没有区别,也没有标准或规范。实践中往往根据所选元件的封装特性、电路结构、PCB布局、走线及个人习惯确定。如楼主图中的限流电阻采用公共端排阻,那么这样接法就是合理的。在一些特殊电路结构中,如行列式,多功能混合式等电路中就要根据具体应用确定限流电阻连接位置。

网友D:
这些是限流电阻,在左边或右边都没关系。

网友E:
理论上没有任何区别,实际接在右侧就可以用一个9针的排阻

网友F:
好的,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