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倒车雷达Proteus仿真+源代码

楼主(2020-11-22):
1) 基本任务
(1) 当车距(HC-SR04 超声波测距的位置)离障碍物小于 1 米,报警器响起, 发出一定
频率的“滴滴” 声音, 报警指示灯闪烁。
(2) LCD1602 液晶屏显示超声波模块安装位置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2) 扩展任务:
(1) 随着车距与障碍物的距离的缩小,报警器声音越来越尖锐急促(声音频率越来越高)。
(2) 随着车距与障碍物的距离的缩小, 报警指示灯闪烁频率增加。
(3) 按键调整报警门限距离, 当车距离障碍物小于该值(默认值为 1 米),声音报警。
(4) LCD1602 第一行显示超声波模块安装位置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第二行实时显示按
键所调整的报警门限距离。

倒车雷达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倒车雷达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引脚
sbit k1=P3^5;
sbit k2=P3^6;
sbit Trig=P2^5;   //trig 发射脉冲
sbit Echo=P3^2;  //echo 接受脉冲
sbit bg=P2^6;
sbit beep=P3^3;  //beep
sbit led=P1^2;
//定义固定显示
uchar juli[5]={'A','.','A','A','m'};
uchar set_juli[]={'A','.','A','A','m'};
uchar zifu[]={'D','i','s',':'};           //Distance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time0_flag=0;  //定时器溢出中断
uint time=0;        //定时器定时时间
uchar one_final=0;   //一次测量完成
uint distance=0.0,set_dis=100;   //距离和设定报警距离

void display();
void Trig_SR04();
void button_choose();
void judge_baojing();
void main()
{

        EA=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定时器0加门控位 高电平开启
        TMOD=0x09;  //16位 TR0=1; INT0=1; 开启
        TR0=1;
        EX0=1;
        IT0=1;      //下降沿触发

        TH0=0;
        TL0=0;
        init();     //1602初始化
        Trig_SR04();
        while(1)
        {
                if(one_final)   //一次完成后再次触发
                {
                        Trig_SR04();
                        one_final=0;
                }
                judge_baojing();
                display();    //液晶显示
                button_choose();  //按键调整
        }
}

void INT0_hander() interrupt 0
{
        time = TH0*256+TH0;    //  time us
        distance=time*0.0170;  //cm    34000cm*10e-6*time/2
        one_final=1;
        TH0=0;
        TL0=0;
}

void Trig_SR04()  //仿真里是地脉冲触发
{
        Trig=0;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judge_baojing()
{
        uint time_baojing,i;
        if(distance<set_dis)
        {
                        time_baojing=distance*10;
                          for (i=0;i<time_baojing;i++)
                          {
                            DelayUs2x(100);
                            beep=!beep;       //BEEP取反
                          }
                                for (i=0;i<time_baojing;i++)
                          {
                                        led=~led;
                                        DelayUs2x(time_baojing);
                          }
        }
}
void display()
{
        if(distance<5) //测量值小于下限
                {
                        juli[0]='-';
                        juli[2]='-';
                        juli[3]='-';
                }
        else if(distance>500)        //测量值大于上限
                {
                        juli[0]='C';
                        juli[2]='C';
                        juli[3]='C';
                }
        else
        {
                juli[0]=distance/100+'0';
                juli[2]=distance/10%10+'0';
                juli[3]=distance%10+'0';
        }
        set_juli[0]=set_dis/100+'0';
        set_juli[2]=set_dis/10%10+'0';
        set_juli[3]=set_dis%10+'0';

        LCD_Write_String(11,0,juli);  //显示测距
        LCD_Write_String(5,0,zifu);   //显示distance
        LCD_Write_String(11,1,set_juli); //显示报警距离
}

void button_choose()
{
        uint k,e,xs;   //e 控制个性化显示 xs显示周期
        uchar a1,a2,a3,n=0,m=0,z=0;   //按键调整 a1,a2,a3调整设定距离的三位从高到低  nmz控制循环
                if(!k1)      //按键处理程序
                {
                        EA=0;
                        TR0=0;
                  set_juli[0]='A';
                        set_juli[1]='.';
                        set_juli[2]='A';
                        set_juli[3]='A';
                        set_juli[4]='m';
                        LCD_Write_String(11,1,set_juli);
                        k=500;
                  while(k)
                        {
                                 k--;
                                DelayMs(2);
                        }
                  set_juli[0]=set_dis/100+'0';
                        set_juli[2]=set_dis/10%10+'0';
                        set_juli[3]=set_dis%10+'0';
                        LCD_Write_String(11,1,set_juli);
                        a1=set_dis/100;
                        a2=set_dis/10%10;
                        a3=set_dis%10;

                        //按键调整最小距离
                        n=1;
                  while(n)
                        {
                                if(!k2)
                                {
                                        while(!k2);
                                        e=1;
                                        xs=3;
                                        a1+=1;
                                        if(a1>5)
                                        a1=0;
                                          juli[0]=a1+'0';
                                }

                                if (e==1)
                                {
                                        xs++;
                                           juli[0]=a1+'0';
                                          if(xs>6)
                                          {
                                    xs=0;
                                                                        e=0;
                                          }
                                }
                                else
                                {
                                        juli[0]=' ';
                                        xs++;
                                        if(xs>3)
                                        {
                                                xs=0;
                                                e=1;
                                        }
                                }
                                LCD_Write_String(11,1,juli);
                                if(!k1)
                                {
                                        while(!k1);
                                           juli[0]=a1+'0';
                                        m=1;
                                        while(m)
                                        {
                                                if(!k2)
                                                {
                                                        while(!k2);
                                                        e=1;
                                                        xs=3;
                                                        a2+=1;
                                                        if(a2>9)
                                                        a2=0;
                                                          juli[2]=a2+'0';
                                                        LCD_Write_String(11,1,juli);
                                                }

                                                if (e==1)
                                                {
                                                        xs++;
                                                           juli[2]=a2+'0';
                                                          if(xs>6)
                                                          {
                                                    xs=0;
                                                                                        e=0;
                                                          }
                                                }
                                                else
                                                {
                                                        juli[2]=' ';
                                                        xs++;
                                                        if(xs>3)
                                                        {
                                                                xs=0;
                                                                e=1;
                                                        }
                                                }
                                                LCD_Write_String(11,1,juli);

                                                if(!k1)
                                                {
                                                        while(!k1);
                                                        juli[2]=a2+'0';
                                                        z=1;
                                                        while(z)
                                                        {
                                                                if(!k2)
                                                                {
                                                                        while(!k2);
                                                                        e=1;
                                                                        xs=3;
                                                                        a3+=1;
                                                                        if(a3>9)
                                                  a3=0;
                                                                  juli[3]=a3+'0';
                                                                        LCD_Write_String(11,1,juli);
                                                                }

                                                                if (e==1)
                                                                {
                                                                        xs++;
                                                                           juli[3]=a3+'0';
                                                                          if(xs>6)
                                                                          {
                                                    xs=0;
……………………

附件如下:带仿真和keil源码

网友A(2021-06-12):
楼主,仿真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仿真没有反应

用Proteus7.5打开才有反应,如图

网友C(2021-10-16):
你好,请问为什么我把显示的位置改成第一行0位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D(2021-11-19):
那超声波测距和测速的原理图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E(2023-11-06):
proteus 8 打开没有显示,改天换个版本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