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单片机代码我烧进去了,但插上电源后那个led灯不亮

楼主(2020-11-22):
是我焊接的问题吗,大一新生想做个流水灯,搞了好久都没搞出来,代码是大二的师兄给的

网友A:
先学会总结问题并提问,你自己看看你的描述让大家如何帮你解决?至少发个代码,还有你物理连接的示意图吧。

网友B:
1.LED的正负极有没有焊反,2.单片机的IO口输入输出有没有配置错,3.限流电阻用的多大

网友C:
烧入别的代码能不能运行?例如最简单的亮灯或闪灯行不行?

网友D:
用万用表检测下led灯是否正常

网友E:
和电压法检测下,
灯的正负极电压是否正常
单片机的IO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F:
拔下单片机左上角的白线,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搭上白线,黑表笔轮流搭上单片机右上角的8根线,8个LED应该要分别点亮,否则就是LED焊反了或者坏了(LED必须补串上限流电阻,否则容易烧单片机或者LED);
程序里面流水灯的端口是不是设为P2口,如果不是就要改软件或者改杜邦线插的位置

网友G:
会不会是51芯片坏了

网友H:
我之前有做过一次差不多的不亮是因为一个灯泡接反了

网友I:
一個簡單的最小系統無法判斷電路是否正常。
代碼是別人給你的,也無法判斷是否適配。
你到底要玩電路還是玩代碼
應該先思考這個問題。
玩代碼建議購買成品系統板,通常附帶大量包含註釋的例程。
倒不是說DIY不行,而是不適合當前的你,並且會大量浪費你時間

网友J:
是不是没加限流电阻呀,要是没加有可能会烧LED的

网友K:
可以先玩模拟的,比如Proteus,先熟悉下代码,同时也熟悉了硬件。
后面再找个开发板学下。

网友L:
首先楼上有说不加限流电阻可能会烧坏LED的,我可以明确说不会烧坏,LED是电流元件,单片机输出的电流最高几十ma,不加电阻不会烧坏。
其次,我也同意先玩模拟的,建议使用KEIL(编写程序的软件)和profession(模拟仿真软件)搭建电路。
另外,如果还未解决可以添加我,我可以发你基础的程序和软件

网友M:
最小系统上的LED是电源指示,不亮查电源及电源接口

网友N:
把代码发出来看看 也许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O:
先查下电路是不是没焊对,然后再检查代码,一定要看好二极管正负接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