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A2的矩阵键盘和蜂鸣器是共用了P1.5,有什么方法能同时使用他们吗?

楼主(2020-11-22):
请问普中开发板A2的矩阵键盘和蜂鸣器是共用了P1.5,有什么方法能同时使用他们吗

网友A:
不需要什么方法就可以用,因为一般采集按键时和蜂鸣器不是同时用,所以程序按顺序编写就可以

网友A:
按键程序和蜂鸣器程序编写后,按顺序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程序和蜂鸣器程序编写后,按顺序执行就可以了

谢谢,已解决

网友B:
非常好的技巧,我也会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