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控制220V电机,这个电路图如何修改?

楼主(2020-11-22):
51单片机如何控制220V电机,如何修改,谢谢啦

网友A:
你的电路控制12V的直流电动机是可以的。但是控制220v的电机原则是用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通断或者触发可控硅通断。并且还要根据控制电动机的功率去选择不用型号的接触器或者可控硅。

网友B:
这最基础的都不会,我觉得还是不要玩了,毕竟220V可是危险能够电死人的

网友C: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啊,很简单的!

网友D:
驱动电路都不太对,还是不要玩了。

网友E:
改用PNP管,NPN管不是这个用的

网友F:
继电器控制

网友G:
220V是高压交流,需要两线都关,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但是需要注意各组电压

网友H:
你的这个驱动电路也是可以进行控制的,只是不够完善罢了。需要注意的是继电器的选择,需要满足电源的负载需求和安全需求。弱电控制高电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高电影响弱电,处理不好有可能会烧毁弱电系统。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增加隔离。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光耦元件间接控制继电器。

网友I:
以閣下當前的水平,基於安全原因,強烈建議不要選擇220V。
1.可以考慮嘗試操作24v或12V的設備,亦須考慮安全要素
2.直接採用整套成品。

网友I:
應用電路不僅僅是完成主要預期功能,
更重要的是需要具備以外情況的有效的感測以及應對。
若只考慮前者,那可能是一個安全隱患。

网友J:
首先改用PNP管,带箭头的那个脚接到5V,不带箭头的脚串个电阻然后接到继电器上,继电器再接个地。
其次PNP是低导通

网友K:
220伏太危险了, 接好线后,让师傅检查下。万一接错了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控制12V的直流电动机是可以的。但是控制220v的电机原则是用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通断或者触发可控硅 ...

咳咳~~注意继电器触点端的接地,此地不能与单片机共地要单独接地做好安全保护。
劝你还是不要玩高压~~~~~

网友M:
不要乱来,安全第一

网友N:
接地端换接零线, 12V端换接~220v火线;   R5,R4改用100欧姆2w;D4,D3改用0.01uf安规电容就ok了

网友N:
注意继电器参数 需要符合交流电压,电流等

网友O:
奉劝不要一口就想吃个胖子,一步一步慢慢来

网友P:
可以考慮嘗試操作24v或12V的設備,亦須考慮安全要素

网友Q:
220V交流电机的控制和保护与12V直流电机的控制有很大不同。

网友R(2021-12-28):
不能用射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