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主控T6963已用51单片机点亮

楼主(2020-11-22):
显示屏12864 用89C52点亮,下一步准备把DS12887搞一起再做一个电子时钟。显示屏要加大。

楼主(2020-12-27):
#include <regx52.h>
#define DataPort P2
sbit Wr=P1^0;
sbit Rd=P1^1;
sbit CD=P1^2;
sbit CS=P1^3;
sbit RST=P1^4;
//unsigned char

void t(unsigned char para)
{for(;para;par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para)
{
        unsigned int wdtime=0xffff;
        for(;para;para--)
                for(;wdtime;wdtime--);
}
void InstruWrite(unsigned char param)
{ RST=1;CS=1;Wr=1;Rd=1;CD=1;
        CS=0;Wr=1;Rd=1;CD=1;
        Wr=0;//CD=1;
        t(5);
        DataPort=param;
        t(6);
        CS=0;Wr=1;CD=1;
        RST=1;CS=1;Wr=1;Rd=1;CD=1;
}
void DataWrite(unsigned char param)
{ RST=1;CS=1;Wr=1;Rd=1;CD=1;
        CS=0;Wr=1;Rd=1;CD=0;
        Wr=0;//CD=0;
        t(5);
        DataPort=param;
        t(6);
        CS=0;Wr=1;CD=1;
        RST=1;CS=1;Wr=1;Rd=1;CD=1;

}
void AutoWrite(void)
{
        InstruWrite(0xb0);
}
void AutoEnd(void)
{
        InstruWrite(0xb2);
}
void TextHomeSet(unsigned char paraH,unsigned char paraL)
{
        DataWrite(paraL);        DataWrite(paraH);
        InstruWrite(0x40);
}
void TextAreaSet(unsigned char columns)
{
        DataWrite(columns);DataWrite(0x00);
        InstruWrite(0x41);
}
void GraphicHomeSet(unsigned char paraH,unsigned char paraL)
{
        DataWrite(paraL);DataWrite(paraH);
        InstruWrite(0x42);
}
void GraphicAreaSet(unsigned char columns)
{
        DataWrite(columns);DataWrite(0x00);
        InstruWrite(0x43);
}
/*
void CursorSet(unsigned char para)
{
        InstruWrite(para);
}
*/
void AddressSet(unsigned char paraH,unsigned char paraL)
{
        DataWrite(paraL);
        DataWrite(paraH);
        InstruWrite(0x24);
}
void ModeSet(unsigned char para)
{
        InstruWrite(para);
}
void InitLcd(void)
{
        TextHomeSet(0x00,0x00);
        TextAreaSet(22);
        GraphicHomeSet(0x00,0xb0);
        GraphicAreaSet(22);
        ModeSet(0x80);
}
/*
void Printf(unsigned char position,unsigned char leng,unsigned char ptr)
{
        InstruWrite(0x97);
        AddressSet(0x00,position);
        InstruWrite(0xa7);
        AutoWrite();
        for(;leng;leng--)
        {        DataWrite(ptr++);
                if(ptr>0x80)ptr=0x00;
        }
        AutoEnd();
}
*/
void Character(void)
{  unsigned char x,y,d=0x00;
        InstruWrite(0x97); //text mode
        AddressSet(0x00,0x00);
        InstruWrite(0xa7);
        AutoWrite();
        for(x=0x00;x<22;x++)
        { for(y=0x00;y<16;y++)
                { DataWrite(d++);
                        if(d>0x80) d=0x00;  //7f
                }
        }
        AutoEnd();
}
void Bar(void)
{
        unsigned char x,y;
        InstruWrite(0x98);
        AddressSet(0x00,0xb0);
        AutoWrite();
        for(y=0;y<64;y++)
                for(x=0;x<11;x++)
                { if(y+6*x>=64) DataWrite(0xff);
                  else DataWrite(0x00);
                  DataWrite(0x00);
                }
        AutoEnd();
}
void ET(void)
{ unsigned char x,y;
        InstruWrite(0x97);
        AddressSet(0x00,0x00);
        AutoWrite();
        for(y=0;y<8;y++)
         for(x=0;x<22;x++)
         { DataWrite(0x25);DataWrite(0x34);         }
        AutoEnd();
}
void Boundary(void)
{
        unsigned char x,y;
        InstruWrite(0x98);
        AddressSet(0x00,0xb0);
        AutoWrite();
   for(y=0;y<64;y++)
           for(x=0;x<22;x++)
           { if(y==0||y==63) DataWrite(0xff);
             else
             { if(x==0)        DataWrite(0x20);
               else { if(x==21) DataWrite(0x10);
                      else DataWrite(0x00);
                               }
             }
           }
   AutoEnd();
}
void CheckBoard(unsigned char paraA,unsigned char paraB)
{ unsigned char i,j;
        InstruWrite(0x98); //graghic mode
        AddressSet(0x00,0xb0);
        AutoWrite();
        for(i=0;i<32;i++)
        { for(j=0;j<22;j++) DataWrite(paraA);
          for(j=0;j<22;j++) DataWrite(paraB);
        }
        AutoEnd();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InitLcd();
        for(;1;i++,i%=8)
   {
           switch(i)
           { case 0: Character();                                         break;
                   case 1: Boundary();                                                break;
                   case 2: Bar();                                                                break;
                   case 3: CheckBoard(0xff,0xff);break;
                   case 4: CheckBoard(0x00,0x00);break;
                   case 5: CheckBoard(0xaa,0x55);break;
                   case 6: CheckBoard(0x55,0xaa);break;
                   case 7: ET();                        break;
           }
     delay(0x5fff);
                 //while(1);
   }
}

网友A(2021-03-26):
留个记号。我好像有一个6963的。

网友B(2021-10-17):
正常点亮

网友C:
楼主的屏有问题啊,显示浓淡不一,如果不是硬件故障那就是初始化代码设置有错误,比如分压比等参数

楼主:
显示画面切换的速度太快了,拍照正好拍到这个切换的画面的时间点上了,就是上面这个结果,我用到现在平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