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输出端电路求解,请大佬解惑

楼主(2020-11-22):
如上图:这是一个超声波输出端的电路,用于美容仪器,变压器采用的变比是1:20,将10V左右的电压变成200V,频率2.05MHZ
现象:
1、在没有加如上图所示的 0.01uf电容和47K电阻的时候,放在皮肤上感觉有点刺痛
2、如图所示这样,加上0.01uf电容和47K电阻,会极大的减弱刺痛感
3、刺痛感产生的原因个人认为是有高频谐波导致。
问题:
1、0.01uf电容起什么作用,隔直?
2、47K电阻起什么作用,吸能?
3、电容的容值,电阻的阻值怎么取舍?放多大合适?

电路截图

电路截图

网友A:
楼主的判断是正确的,刺痛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高压高频谐波,皮肤越干燥刺痛感越明显。在电极开路的情况下,高频变压器输出端尖峰电压大于基波电压许多,人体组织作为负载相当于一组串联电阻,皮肤水分少阻值大,其压降也就大,加上表皮神经敏感,所以尖峰电压导致表皮针刺感明显。图中47K电阻接近于人体电阻,电极悬空或与人体接触不稳时不至于产生电极开路,有效降低尖峰电压,正常工作时47K电阻与人体电阻并联,略损失部分能量。电容串联于输出电路中,其有限流作用外对降低尖峰电压基本无关。可以尝试下图接法:

网友B:
1,变压器输出端,没有直流成分吧,隔直从何说起?也就耦合作用。

网友B:
1,变压器输出端,没有直流成分,何来隔直一说,此处利用交流容抗来限流。同时起到电极短路保护。
2,47K电阻是有负载电阻的意思,更多的是防止高压伤人罢。3,电容容抗XC=1/2Πfc,f是频率单位hz,C是电容大小单位F。电阻取值参考人体电阻,及通过人体的安全电流来计算。并联电阻计算会吧。

网友B:
1,变压器输出端不存在直流成分,这里只是利用容抗防止电极短路损坏变压器,同时利用容抗限流。
2,电阻是有负载电阻的意思另外最重要作用是分流作用,使通过电极电流极小。
3,c取值根据Xc=1/2Πfc。r根据人体电阻,及通过人体的安全电流取值,并联电阻分流会算吧。

网友B:
不知道为啥,卡住了,回了三次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