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138数字钟,日历显示程序

楼主(2020-11-2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cy P0
uChar code led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通过数组定义0到9,10个数字,提供数码管显示
uChar code led2[]={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c};         //通过数定义8个数,控制8个数码管的点亮。
uChar second=0,minute=10,hour=19,year=20,month=11,day=21,count=0,cnt=0; //定义数码管显示的初值。
sbit Key1 = P3^0; //计时停止
sbit Key2 = P3^1; //调位
sbit Key3 = P3^2; //加一                                      //定义按键接口及功能。
sbit Key4 = P3^3; //切换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t--;
}
}
/*********************时分秒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1(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P0=0X00;
P2=led2[cnt];
switch(cnt)
{
         case 7:ccy=~led1[hour/10];  break;
         case 6:ccy=~led1[hour%10]; break;
   case 5:ccy=0X40; break;
         case 4:ccy=~led1[minute/10]; break;
         case 3:ccy=~led1[minute%10]; break;
         case 2:ccy=0x40;  break;
         case 1:ccy=~led1[second/10]; break;
         case 0:ccy=~led1[second%10]; break;
}
   cnt++;
  cnt%=8;
}

/*********************年月日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2(uChar day,uChar month,uChar year)
{
        P0=0X00;
P2=led2[cnt];
switch(cnt)
{
         case 7:ccy=~led1[day/10];  break;
         case 6:ccy=~led1[day%10]; break;
   case 5:ccy=0X40; break;
         case 4:ccy=~led1[month/10]; break;
         case 3:ccy=~led1[month%10]; break;
         case 2:ccy=0x40;  break;
         case 1:ccy=~led1[year/10]; break;
         case 0:ccy=~led1[year%10]; break;
}
   cnt++;
  cnt%=8;
}
/*********************时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1()
{
static uChar i=0,j=0;
if(Key1==0)
{
Delay(500); //消抖
if(Key1==0)
while(!Key1); //等待按键弹
i++;
}
/*时钟暂停功能*/
if(i%2==1)
{
TR0=0;/*如果是奇数次按键自然关闭定时器0*/
}
if(i%2==0)
{
TR0=1;/*如果是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时钟调位和数值加一功能*/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while(!Key2);
j++;
}
if(j%4==1)
{
if(Key3==0)
{
Delay(20);
if(Key3==0)
while(!Key3);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
}
if(j%4==2)
{
if(Key3==0)
{
Delay(20);
if(Key3==0)
while(!Key3);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
if(j%4==3)
{
if(Key3==0)
{
Delay(20);
if(Key3==0)
while(!Key3);
hour++;
if(hour==24)
hour=0;
}
}
}
/*日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2()
{
static uChar m=0,n=0;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while(!Key3);
m++;
}
if(m%2==1)
{
TR0=0;/*奇数次按键则关闭定时器0*/
}

if(m%2==0)
{
TR0=1;/*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while(!Key2);
n++;
}
/*日期调位和日期加一功能*/
if(n%4==1)
{
if(Key3==0)
{
Delay(20);
if(Key3==0)
while(!Key3);
day++;
if(day==30)
day=0;
}
}
if(n%4==2)
{
if(Key3==0)
{
Delay(20);
if(Key3==0)
while(!Key3);
month++;
if(month==12)
month=0;
}
}
if(n%4==3)
{
if(Key3==0)
{
Delay(20);
if(Key3==0)
while(!Key3);
year++;
if(year==99)
year=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以方式一工作*/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10ms计时*/
EA=1;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while(1)
{
static uChar h=0;
/*时钟和日期切换功能*/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while(!Key4);
h++;
}
if(h%2==0)/*如果按键偶数次则显示时钟*/
{
Dispaly1(second,minute,hour);
Keyscan1();
}

if(h%2==1)/*如果按键奇数次则显示日期*/
{
Dispaly2(year,month,day);
Keyscan2();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0)/*10ms*/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138时钟 日历显示.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