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GB爱心灯Proteus仿真程序(有详细注释)

楼主(2020-11-22):
RGB爱心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代码注释很详细):
#include<reg52.h>//52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循环左右移 函数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1=P3^4;
sbit wei2=P3^5;
sbit wei3=P3^6;
sbit wei4=P3^7;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从低位往高位移一个灯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从高位往低位移一个灯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a,0xf8,0xf0,0xe0,0xa0,0x80,0x00};//从低位到高位逐步全部点亮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从高位到低位逐步全部点亮
uchar code table4[]={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从低位到高位逐步全部熄灭
uchar code table5[]={0x80,0xa0,0xe0,0xf0,0xf8,0xfa,0xfe,0xff};//从高位到低位逐步全部熄灭
uchar code table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从低位到高位,灭一个灯移动
uchar code table7[]={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从高位到低位,灭一个灯移动
uchar i;
uint t;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314;y>0;y--);
}
/************************************/
void delay1ms(uchar a)//延时1ms
{
        uchar x;
        while(a--)
        {
          for(x=0;x<150;x++);
        }
}
/**********************************/
void delay0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
//////////////////////////////////////////////////
*************************************************/
void deng0()//四组绿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        P0=0xff;P1=0xff;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所有位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40);
        }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P2=0xff;
}
/////////////////////////////////////////
void deng0_1()//四组红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         P1=0xff;P2=0xff;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所有位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40);
        }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P0=0xff;
}
/////////////////////////////////////////////
void deng0_2()//四组蓝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        P0=0xff;P2=0xff;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所有位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40);
        }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P1=0xff;
}
  ///////////////////////////////////////
void deng1()//四组洋红灯顺时针逐步熄灭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所有位
        P2=0xff;
        for(i=0;i<8;i++)
        {
                P0=table5[i];
                P1=table5[i];
                delay(40);

        }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P0=0xff;P1=0xff;

}
/*****************************************************************************/
void deng3()//红、黄、绿、青、蓝、洋红、白、红,顺时针流动(循环左移,即高位向低位移)
{
        uchar a,b,c;//绿、红、蓝
        a=0x8d;
        b=0x38;
        c=0xe1;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位
        P2=a;
        P0=b;
        P1=c;
        for(i=0;i<8;i++)
        {
                a=_cror_(a,1);//循环左移
                b=_cror_(b,1);//循环左移
                c=_cror_(c,1);//循环左移
                delay(100);//延时
                P2=a;
                P0=b;
                P1=c;
        }
        P0=0xff;P1=0xff;P2=0xff;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

//////////////////////////////////////////
void deng3_1()//蓝灯亮的时候,四个洋红灯转一下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位
        P1=0x00;P0=0xff;//蓝灯全部亮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50);
        }

        P0=0xff;P2=0xff;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
///////////////////////////////////////////////
void deng3_2()//绿灯亮的时候,四个红灯转一下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位
        P1=0xff;P2=0x00;//绿灯全部亮
        for(i=0;i<8;i++)
        {
                P0=table0[i];
                delay(50);
        }

        P0=0xff;P2=0xff;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
//////////////////////////////////////////////
void deng3_3()//红灯亮的时候,四个洋红灯转一下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位
        P0=0x00;P2=0xff;//红灯全部亮
        for(i=0;i<8;i++)
        {
                P1=table1[i];
                delay(50);
        }
        P0=0xff;P2=0xff;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
///////////////////////////////////////////////
void deng3_4()//紫灯亮的时候,四个红灯转一下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位
        P0=0x00;P1=0x00;P0=0xff;//紫灯全部亮
        for(i=0;i<8;i++)
        {
                P0=table6[i];
                delay(50);
        }

        P0=0xff;P1=0xff;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
void deng3_5()//白灯亮的时候,四个青灯转一下
{
        wei1=0;wei2=0;wei3=0;wei4=0;//打开位
        P1=0x00;P0=0x00;P2=0x00;//白灯全部亮
        for(i=0;i<8;i++)
        {
                P0=table7[i];
                delay(50);
        }

        P0=0xff;P1=0xff;P2=0xff;
        wei1=1;wei2=1;wei3=1;wei4=1;//关闭所有位
}
/************************************************************
*************************************************************/
void rled6_1()//红,下面模块的小函数
{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25);
        }
        P0=0xff;
}
/*******************************************/
void rled7_1()//绿,下面模块的小函数
{
        for(i=0;i<8;i++)
        {
                P2=table1[i];
                delay(25);
        }
        P2=0xff;
}
/***********************************/
void rled8_1()//蓝,下面模块的小函数
{
        for(i=0;i<8;i++)
        {
                P1=table0[i];
                delay(25);
        }
        P1=0xff;
}

/****************************************
*****************************************/
void deng6()//一个红灯,顺时针转动
{
        wei3=1;wei2=1;wei1=1;
         wei4=0;//打开左上位
        rled6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4=1;
/////////////////////////////
         wei3=0;//打开右上位
        rled6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3=1;
/////////////////////////////
        wei2=0;//打开右下位
        rled6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2=1;
////////////////////////////
        wei1=0;//打开左下位
        rled6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1=1;
}
/************************************/
void deng7()//一个绿灯,顺时针转动
{
         wei4=0;//打开左上位
        rled7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4=1;
/////////////////////////////
         wei3=0;//打开右上位
        rled7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3=1;
/////////////////////////////
        wei2=0;//打开右下位
        rled7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2=1;
////////////////////////////
        wei1=0;//打开左下位
        rled7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1=1;
}
/*************************************/
void deng8()//一个蓝灯,顺时针转动
{
/////////////////////////////
        wei2=0;//打开右下位
        rled8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2=1;

/////////////////////////////
         wei3=0;//打开右上位
        rled8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3=1;
/////////////////////
          wei4=0;//打开左上位
        rled8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4=1;
////////////////////////////
        wei1=0;//打开左下位
        rled8_1();//一个红灯顺时针转
        wei1=1;

}
/********************************************/
void deng9()//一位显示黄、绿、青、蓝、洋红、红、白,多彩流水,然后再显示下一位
{
        wei3=0;//打开右上位选
        wei1=0;//打开左下位选

         /****************/         //黄色流水(红色全亮,绿色逐步点亮)
         P1=0xff;P2=0xff;
          P0=0x00;//红色全亮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30);
        }

        /****************/         //绿色流水(绿色全亮,红色逐步熄灭)
        P2=0x00;//绿色全亮
        for(i=0;i<8;i++        )
        {
                P0=table5[i];
                delay(30);
        }
        P0=0xff;//红色全灭
        /****************/         //青色流水(绿色全亮,蓝色逐步点亮)
        P2=0x00;//绿色全亮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30);

        }

        /**************/        //蓝色流水(蓝色全亮,绿色逐步熄灭)
        P1=0x00;//蓝色全亮,
        for(i=0;i<8;i++)
        {
                P2=table5[i];
                delay(30);
        }
        P2=0xff;//绿色灭

        /**************/        //洋红色流水(蓝色全亮,红色逐步点亮)
        P1=0x00;//蓝色全亮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30);
        }
        wei3=1;
        wei1=1;
        //P0=0xff;P1=0xff;P2=0xff;

        wei4=0;//打开右上位选
        wei2=0;//打开左下位选

         /****************/         //黄色流水(红色全亮,绿色逐步点亮)
         P1=0xff;P2=0xff;
          P0=0x00;//红色全亮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30);
        }

        /****************/         //绿色流水(绿色全亮,红色逐步熄灭)
        P2=0x00;//绿色全亮
        for(i=0;i<8;i++        )
        {
                P0=table5[i];
                delay(30);
        }
        P0=0xff;//红色全灭
        /****************/         //青色流水(绿色全亮,蓝色逐步点亮)
        P2=0x00;//绿色全亮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30);

        }

        /**************/        //蓝色流水(蓝色全亮,绿色逐步熄灭)
        P1=0x00;//蓝色全亮,
        for(i=0;i<8;i++)
        {
                P2=table5[i];
                delay(30);
        }
        P2=0xff;//绿色灭

        /**************/        //洋红色流水(蓝色全亮,红色逐步点亮)
        P1=0x00;//蓝色全亮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30);
        }
        wei4=1;
        wei2=1;
        P0=0xff;P1=0xff;P2=0xff;
}
/********************************************/
void huxideng()//呼吸灯
{
        wei4=0;wei3=0;wei2=0;wei1=0;

    for(i=0;i<150;i++)//红灯缓灭,绿灯缓亮
   {
                   P0=0xff;
                P2=0x00;
                delay0ms(i);
                P0=0x00;
                P2=0xff;
                delay0ms(150-i);

   }
   P0=0xff;
   for(i=0;i<150;i++)//绿灯绶灭,蓝灯缓亮
   {
                   P2=0xff;
                P1=0x00;
                delay0ms(i);
                P2=0x00;
                P1=0xff;
                delay0ms(150-i);

   }
   P2=0xff;
           for(i=0;i<150;i++)//蓝灯缓灭,红灯缓亮
        {
                P1=0xff;
                P0=0x00;
                delay0ms(i);
                P1=0x00;
                P0=0xff;
                delay0ms(150-i);
        }
        P1=0xff;P2=0xff;P0=0xff;
        wei4=1;wei3=1;wei2=1;wei1=1;
}

/**************************************************
*                                  主函数在此                                                     *
***************************************************/
void main()
{

        while(1)
        {

                deng6();//一个红灯顺时针转动
                deng0_1();//四组红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deng0_2();//四组蓝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deng9();//一位显示黄、绿、青、蓝、洋红、红、白,多彩流水,然后再显示下一位
                deng3_2();//绿灯亮的时候,四个红灯转一下
                deng0_2();//四组蓝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deng1();//四组绿灯顺时针逐步熄灭
                deng8();//一个蓝灯,顺时针转动
                deng3_4();//洋红灯亮的时候,四个红灯转一下
                deng9();//一位显示黄、绿、青、蓝、洋红、红、白,多彩流水,然后再显示下一位
                deng7();//一个绿灯,顺时针转动
                deng0_2();//四组蓝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deng3(); //红、黄、绿、青、蓝、洋红、白、红,顺时针流动(循环左移,即高位向低位移)
                deng0();//四组绿灯顺时针逐步点亮

                deng3_1();//蓝灯亮的时候,四个洋红灯转一下

                deng3_3();//红灯亮的时候,四个洋红灯转一下

                deng3_5();//白灯亮的时候,四个青灯转一下

                huxideng();//呼吸灯
                deng1();//四组绿灯顺时针逐步熄灭

        }
}

网友A:
这种不加驱动电路的设计会不会导致单片机总电流超出而损坏呢?特别是当同时亮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加驱动电路的设计会不会导致单片机总电流超出而损坏呢?特别是当同时亮时

这个只是仿真,验证程序的,实际电路是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B(2022-11-16):
能不能分享一下原理图谢谢小白

网友C:
程序注释很清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