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roteus DSN文件怎么打开呀

楼主(2020-11-22):
(无正文)

网友A:
安装Proteus7.5即可打开 老版本的dsn文件,,新版不兼容dsn,仿真会出错的

网友B:
应该是向下兼容的,我安装的PROTEUS8.9版,什么文件都能打开

网友C:
可以装7.10版本的软件,7系列比较高的版本,DSN可以打开的

网友D:
当然是用proteus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