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电电流不是恒流的怎么检测蓄电池的容量?

楼主(2020-11-22):
在论坛上看了一下,所有的帖子都是介绍的恒流放电,用放电时间和电流去计算电池的容量,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如果放电电流不是恒流的,而是不停变化的呢?应该如何检测容量?请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和方法,多谢了!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采集蓄电池的电压,当低于一定数值,判断需要充电了,单片机做法一般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采集蓄电池的电压,当低于一定数值,判断需要充电了,单片机做法一般是这样

我不是要做电压检测,而是要做容量检测,就是要测试这个电池还有多少AH的容量

网友B:
最常用的是库仑计IC
充电的时候它会记录充进多少电量,放电的时候会记录放出多少电量,DS2781就是这玩意
需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用的是库仑计IC
充电的时候它会记录充进多少电量,放电的时候会记录放出多少电量,DS2781就是这玩意
需 ...

不用其它芯片,只用一个STM32F103有办法做吗?

网友C:
我们可以根据预设采样时间得出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其它芯片,只用一个STM32F103有办法做吗?

串联一个0.05欧大功率电阻1W左右,充电放电的时候记录电流和时间,就可以知道输入和输出的电量是多少了
但这并不准确,电阻也会消耗一定的电量
测量电压也差不多,但电压和电量并不是比例的关系,锂电池电量主要集中在3.55-3.65V之间
打个比方,你放电的电流是1A,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一开始放电10分钟电池电压就会从4.20V下降到3.66V
但3.65-3.55可能要放电两个电波
3.55V-3.00V可能只能放电30分钟
不一定是和我说的一样,但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如果你要相对准确的数据,可以自己完成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就知道了:
充电的时候:每15分钟记录一次充电电流,电池电压和时间
放电的时候:每15分钟记录一次电池电压,放电电流和时间
两三次数据对比,你就会了解电池的性能了

网友D:
電池容量的在線檢測,想獲得理想的實時反映,單靠MCU算法應該得不到理想預期,關鍵是你有沒有該型號電池的完整環境測試數據,衰減曲線,負載消耗特性。。。。數據,而非單靠檢測電壓去計算,

网友D:
電動車的電池實時容量計算,也需要根據其各個週期的不同曲線數據進行修正計算,而非單純的靠一個當前電壓來作為依據

网友E:
库仑计啊,最近才给电动车装了一个,因为非常费电,一看吓我一跳,最高电流32A,最大功率2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