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口通信设置波特率为4800怎么计算?

楼主(2020-11-22):
串行口通信设置波特率为4800怎么计算

网友A:
方式0波特率固定为:fosc / 12     方式1波特率的计算公式为:(串行口为波特率可变的8位异步通信接口,SMOD为PCON寄存器的最高位值(0或1))           方式1波特率 =(2^SMOD / 32) * 定时器T1的溢出率  (注:当SMOD=1时,要比SMOD=0时的波特率加倍,所以也称SMOD位为波特率倍增位)     方式2的波特率由下式确定:           方式2波特率=( 2^SMOD / 64) * fosc  方式3的波特率由下式确定:           方式3波特率 = (2^SMOD / 32) * 定时器T1的溢出率

网友B:
有个计算器的百度一下啊

网友C:
每秒4800个bit的传输速率bai。8秒后=4800*8=38400bit的数据。du 一个字是zhi2个字节。所以就是38400/2=1920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