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删除自己画的封装工具?

楼主(2020-11-22):
自己画的封装工具在添加时成了默认,把原有的顶替了,怎么也还原不了,请问如何删除自己画的已经保存在库里的封装工具?

网友A:
原理图上的封装都有一个名称,有多个封装时默认查找第一个封装,若要更改封装,需手动选择所需要的封装,或者把自己的封装库改为想要的封装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的封装都有一个名称,有多个封装时默认查找第一个封装,若要更改封装,需手动选择所需要的封装,或 ...

点开pcb library点中自己画的封装图,可以进行改名或者右边改自己画的元器件封装图。不想要的话选中右击鼠标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