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下为什么温度显示是0?单片机+DS18B20+oled

楼主(2020-11-22):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S.h"

u32  speed=70;
bit status=0;

sbit SB1 = P0^3; //按钮定义
sbit SB2 = P0^2;
sbit SB3 = P2^5;
sbit SB4 = P2^4;

unsigned char n=0;
sbit ENA=P1^3;///L298N的ENA
sbit IN1=P1^4;
sbit IN2=P1^5;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send_data[]="01\n";
//unsigned char send_data1[]="1\n";
extern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void Timer0_Init();

//void delay(int time)
//{
//        int k,j;
//        for(k=0;k<time;k++)
//        for(j=0;j<1000;j++);
//}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        SBUF=dat;
//        while(!TI);
//        TI=0;
//}
//
//void uart_send_str(unsigned char *s)
//{
//        while(*s!='\0')
//        {
//                uart_send_byte(*s);
//                s++;
//        }
//}

int main(void)
{

//          SCON=0x50;
//        AUXR|=0x40;
//        AUXR&=0xFE;
//        TMOD&=0x0F;
//        TMOD|=0x20;
//        TL1=0xE0;
//        TH1=0xFE;
//        ET1=0;
//        TR1=1;
//        ES=1;
//        REN=1;

//   TL0 = 0x00;                        //设定定时器初值
//        TH0 = 0xDC;                        //设定定时器初值

//        TMOD = (TMOD & 0xF0)|0x01;
//         TMOD |= 0x01;
//        TL0 = (65536-5000)%256;                        //设定定时器初值
//        TH0 = (65536-5000)/256;                         //设定定时器初值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TMOD & 0xF0)|0x01;
        TL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总中断打开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ENA=1;
//Timer0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On();
                delay_ms(1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2,3);//电
                OLED_ShowCHinese(18,2,4);//子
                OLED_ShowString(36,2,"1802",16);//1802
                OLED_ShowCHinese(72,2,14);
                OLED_ShowCHinese(90,2,15);
                OLED_ShowCHinese(108,2,16);
                OLED_ShowCHinese(36,4,0);
                OLED_ShowCHinese(54,4,1);
                OLED_ShowCHinese(72,4,2);
                OLED_ShowCHinese(90,4,5);
                delay_ms(100);
                OLED_Clear();

  while(1)
        {

                OLED_ShowString(0,2,"status",16);
                OLED_ShowString(54,2,":",16);
                OLED_ShowString(0,0,"speed",16);
                OLED_ShowString(54,0,":",16);
                OLED_ShowString(0,4,"Temp",16);
                OLED_ShowString(36,4,":",16);
                OLED_ShowString(0,6,"time",16);
                OLED_ShowString(36,6,":",16);

          if(SB1==0)
                                {
                                        delay_ms(1);
                                        if(SB1==0)
                                        {
                                          while(!SB1);
                                          status=!status;
//                                          uart_send_str(send_data);
                                        }
                                 }
                          if(SB2==0)
                                {
                                        delay_ms(1);
                                        if(SB2==0)
                                        {
                                          while(!SB2);
                                           speed-=5;
//                                           uart_send_str(send_data1);

                                        }

                                }
//                                  if(SB3==0)
//                                {
//                                        delay_ms(1);
//                                        if(SB3==0)
//                                        {
//                                          while(!SB3);
//
//                                        }
//                                }

//                                  if(SB4==0)
//                                {
//                                        delay_ms(1);
//                                        if(SB4==0)
//                                        {
//                                          while(!SB4);
//
//                                        }
//               }

                                                  if( status==1||Temperature>=29)

                                                   OLED_ShowString(64,2,"start",16);
                                            else if(status==0||Temperature<=29)
                                                   OLED_ShowString(64,2,"stop ",16);

//                                                if(a=='a')
//                                                status=!status;
//                                                 OLED_ShowString(64,2,"start",16);
//                                                 if(a=='b')
//                                                speed-=5;
//                                                OLED_ShowString(64,2,"stop ",16);

                                 if(speed==45)
                                speed=70;
                                 if( speed==50)
                                OLED_ShowString(82,0,"1",16);
                                   if( speed==55)
                                OLED_ShowString(82,0,"2",16);
                                   if( speed==60)
                                OLED_ShowString(82,0,"3",16);
                                   if( speed==65)
                                OLED_ShowString(82,0,"4",16);
                                   if( speed==70)
                                OLED_ShowString(82,0,"5",16);

        OLED_ShowNum(64,4,Temperature,3,16);

         TemperatuerResult();

//}
//}

  }
}

void int_tim0(void) interrupt 1
{
   /* TH0 =(65536-500)/256;
        TL0 =(65536-500)%256;
    if( CT++==speed)
          {
            TIM=1;
            CT=0;
          }                */
//         TL0 = 0x00;                        //设定定时器初值
//         TH0 = 0xDC;                        //设定定时器初值
// TH0 =(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H0=0xff;
               TL0=0x10;
                n++;
                if(n==100)n=0;
                if(status==1&n>=speed||Temperature>=29)
                {IN1=1;
                IN2=0;}
                else
                {IN1=0;
                IN2=0;}

}

//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
//
//        EA=0;   //关中断
//        RI=0;                 //RI由软件清0
//        a=SBUF;         //接收数据
//
//        EA=1;   //开中断
//
//}

//DS18B20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h"

sbit    D18B20=P2^0;   //数字温度计I/O端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bit  flag;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内部变量
unsigned char idata temp_buff[9]; //存储读取的字节,read scratchpad为9字节,read rom ID为8字节
unsigned char idata id_buff[8];
unsigned char idata *p,CDG;  //*p是定义字符型变量的指针变量
unsigned char idata crc_data;

unsigned char code CrcTable [256]={
0,  94, 188,  226,  97,  63,  221,  131,  194,  156,  126,  32,  163,  253,  31,  65,
157,  195,  33,  127,  252,  162,  64,  30,  95,  1,  227,  189,  62,  96,  130,  220,
35,  125,  159,  193,  66,  28,  254,  160,  225,  191,  93,  3,  128,  222,  60,  98,
190,  224,  2,  92,  223,  129,  99,  61,  124,  34,  192,  158,  29,  67,  161,  255,
70,  24,  250,  164,  39,  121,  155,  197,  132,  218,  56,  102,  229,  187,  89,  7,
219,  133, 103,  57,  186,  228,  6,  88,  25,  71,  165,  251,  120,  38,  196,  154,
101,  59, 217,  135,  4,  90,  184,  230,  167,  249,  27,  69,  198,  152,  122,  36,
248,  166, 68,  26,  153,  199,  37,  123,  58,  100,  134,  216,  91,  5,  231,  185,
140,  210, 48,  110,  237,  179,  81,  15,  78,  16,  242,  172,  47,  113,  147,  205,
17,  79,  173,  243,  112,  46,  204,  146,  211,  141,  111,  49,  178,  236,  14,  80,
175,  241, 19,  77,  206,  144,  114,  44,  109,  51,  209,  143,  12,  82,  176,  238,
50,  108,  142,  208,  83,  13,  239,  177,  240,  174,  76,  18,  145,  207,  45,  115,
202,  148, 118,  40,  171,  245,  23,  73,  8,  86,  180,  234,  105,  55,  213, 139,
87,  9,  235,  181,  54,  104,  138,  212,  149,  203,  41,  119,  244,  170,  72,  22,
233,  183,  85,  11,  136,  214,  52,  106,  43,  117,  151,  201,  74,  20,  246,  168,
116,  42,  200,  150,  21,  75,  169,  247,  182,  232,  10,  84,  215,  137,  107,  53};
//
/************************************************************
*Function:延时处理  (功能)
*parameter:         (参数)
*Return:           (返回值)
*Modify:         (改变)
*************************************************************/
void TempDelay (unsigned char idata us)
{
        while(us--);
}

/************************************************************
*Function:18B20初始化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Init18b20 (void)     //发低电平脉冲,接收返回信号进行判断
{
        D18B20=1;
        _nop_();
        D18B20=0;
        TempDelay(80);   //delay 530 uS//80:要求拉低480~700uS
        _nop_();
        D18B20=1;
        TempDelay(14);   //delay 100 uS//14;释放15-60us
        _nop_();
        _nop_();
        _nop_();

        if(D18B20==0)// 等待18b20会拉低总线60-240us
                flag = 1;   //detect 1820 success!
        else
                flag = 0;    //detect 1820 fail!
        TempDelay(20);       //20
        _nop_();
        _nop_();
        D18B20 = 1;
}

/************************************************************
*Function: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WriteByte (unsigned char idata wr)  //单字节写入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 (i=0;i<8;i++)
        {
                D18B20 = 0;
                _nop_();
                D18B20=wr&0x01;  //变量wr最低位写至18B20,wr非0,D18B20=1,wr为0,D18B20为0
                TempDelay(3);   //delay 45 uS //5
                _nop_();
                _nop_();
                D18B20=1;
                wr >>= 1;
        }
}

/************************************************************
*Function:读18B20的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void)     //读取单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a i,u=0;
        for(i=0;i<8;i++)
        {
                D18B20 = 0;
                u >>= 1;
                D18B20 = 1;
                if(D18B20==1)
                u |= 0x80;//otherwise??
                TempDelay (2);
                _nop_();
        }
        return(u);
}

/************************************************************
*Function:读18B20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read_bytes (unsigned char idata j)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0;i<j;i++)
         {
                  *p = ReadByte();//读入数据存入指针指向地址
                  p++;
         }
}

/************************************************************
*Function:CRC校验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 char CRC (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data i,crc_data=0;
          for(i=0;i<j;i++)  //查表校验
            crc_data = CrcTable[crc_data^temp_buff[i]];  //异或运算
    return (crc_data);
}

/************************************************************
*Function:读取温度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GemTemp (void)
{
   read_bytes (9);
   if (CRC(9)==0) //校验正确
   {
            Temperature = temp_buff[1]*0x100 + temp_buff[0];
//            Temperature *= 0.625;
                Temperature /= 16;
                TempDelay(1);
    }
}

/************************************************************
*Function:内部配置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Config18b20 (void)  //重新配置报警限定值和分辨率
{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跳过ROM;1字节
     WriteByte(0x4e);  //write scratchpad写中间结果暂存器;2字节
     WriteByte(0x19);  //上限;3字节高温触发器TH,25
     WriteByte(0x1a);  //下限;4字节低温触发器TL,26
     WriteByte(0x7f);     //set 11 bit (0.125);R1=1,R0=1,分辨率12位,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8);  //保存设定值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8);  //回调设定值
}

/************************************************************
*Function:读18B20ID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ReadID (void)//读取器件 id
{
        Init18b20();
        WriteByte(0x33);  //read rom
        read_bytes(8);
}

/************************************************************
*Function:18B20ID全处理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TemperatuerResult(void)
{
          p = id_buff;
          ReadID();
          Config18b20();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4);   //Temperature convert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e);   //read Temperature
        p = temp_buff;
        GemTemp();
}

void GetTemp()
{
     if(CDG==1)
        {  CDG=0;
           TemperatuerResult();
        }

}

/*************************************
[ t1 (0.5ms)中断] 中断中做 PWM 输出
  ------------1000/(0.02ms*250)=200Hz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e;    //11.0592
   TL1 = 0x33;
   CDG++;
}

网友A:
大胆猜测一手,你根本没将ds18b20接到P2.0口

网友B:
软硬件并茂比较好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