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实践:读取DHT11和DHT22测量的温湿度并在串口打印 附程序

楼主(2020-11-22):
STC15单片机
实验名称:读取DHT11和DHT22测量的温度和湿度
实验内容:
        读取DHT11和DHT22测量的温度和湿度,使用串口打印
        读取DS18B20模块测量温度作为参考比较
实验器材:
        STC15W408AS_DIP16 x1
        DS18B20  x1
        DHT11    x1
        DHT22    x1

在STC15单片机上读取DHT11和DHT22测量的温度和湿度的基本方法:
1、MCU发送启动信号,等待DHT11/22响应
2、DHT11/22响应后,MCU开始读取40个字节测量数据;
3、检查校验和,计算测量结果

实验心得:
1、DHT11/22的单总线时序基本相同,可以合并读取代码,使用入参不同进行小部分区别处理;
2、DHT11/22的测量结果可以共用一个结构体类型;
3、DHT11/22的单总线时序很紧凑,MCU发送启动信号以后直到读取40个字节数据之间,代码尽量紧凑,避免使用printf这种耗时函数,否则容易出现读取失败;

图1:DHT11和DHT22模块

图2:串口打印效果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8 pdata uart_cmd_buf[64] = {0};

        //设置STC15W408AS单片机端口为标准模式
        Config_Port();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
        UART_Config_1(9600);

        //定时器0设置,1ms循环
        Timer0Init();

        //启动DS18B20
        DS18B20_Start();

        // 事件处理循环
        while(1)
        {
                UART_Cmd_Check(&uart_cmd_buf, sizeof(uart_cmd_buf)-1);

        if (timer_flag_10s)  //每隔10s执行以下分支
        {
                        printf("\r\n### timer_count %06u seconds ###\r\n", 10*++timer_count);
            timer_flag_10s = 0;

                        DS18B20_Update_Show();
                        DHT_Update_Show();
                }

        }
}

void DHT_Update_Show(void)
{
        T_DHT_Data dht_data;
        uint8 ret = 0;

        memset(&dht_data, 0x0, sizeof(T_DHT_Data));
        if(0 == DHT_Read(&dht_data, E_DHT11))
        {
                printf(">>>DHT11  R: %4.1f %%\r\n", dht_data.R);
                printf(">>>DHT11  T: %4.1f c\r\n", dht_data.T);
        }
        else
        {
                printf(">>>DHT11_Read failed.\r\n");
        }

        printf("\r\n");

        memset(&dht_data, 0x0, sizeof(T_DHT_Data));
        if(0 == DHT_Read(&dht_data, E_DHT22))
        {
                printf(">>>DHT22  R: %4.1f %%\r\n", dht_data.R);
                printf(">>>DHT22  T: %4.1f c\r\n", dht_data.T);
        }
        else
        {
                printf(">>>DHT22_Read failed.\r\n");
        }

        printf("\r\n");
}

typedef struct _DHT_Data
{
        uint8 R_H_Byte;        //湿度高位字节
        uint8 R_L_Byte;        //湿度低位字节
        uint8 T_H_Byte;        //温度高位字节
        uint8 T_L_Byte;        //湿度低位字节
        uint8 Chk_Sum;        //读取校验和
        uint8 Cal_Sum;        //计算校验和
        float R;                //湿度计算结果
        float T;                //温度计算结果
} T_DHT_Data;

typedef enum dht_type
{
        E_DHT11,
        E_DHT22,
} E_DHT_TYPE;

sbit DHT11_DIO = P1^2; // DHT11数据端口
sbit DHT22_DIO = P1^3; // DHT22数据端口

bit DHT_Read(T_DHT_Data *Data, E_DHT_TYPE dht_type);

bit DHT_Read(T_DHT_Data *Data, E_DHT_TYPE dht_type)
{
        uint8 ack = 0;
        uint8 cnt = 0;
        bit   chk = 0;

        if(E_DHT11 == dht_type)
                if(DEBUG_MODE) printf(">>>DHT11_Read...\r\n");
        else
                if(DEBUG_MODE) printf(">>>DHT22_Read...\r\n");

        //发送起始信号
        DHT_Start(dht_type);

        _Set_IO_Input(dht_type); //DHT DIO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等待低电平
        if(E_DHT11 == dht_type)
                while(DHT11_DIO);
        else
                while(DHT22_DIO);

    //DHT11会拉低40~80us
        if(E_DHT11 == dht_type)
                while(!DHT11_DIO && 10 > cnt++) Delay10us();
        else
                while(!DHT22_DIO && 10 > cnt++) Delay10us();

        //这里不要使用printf这种耗时长的语句,否则会造成时序错乱
        //printf(">>>DHT_Read 2-1(cnt=%bu)\r\n", cnt);

        if(10 > cnt)
        {
                //DHT11会继续拉高40~80us
                //Delay100us();

                 cnt = 0;
                 if(E_DHT11 == dht_type)
                         while(DHT11_DIO && 10 > cnt++) Delay10us();
                 else
                         while(DHT22_DIO && 10 > cnt++) Delay10us();

                 if(10 < cnt) return 1; //返回读取失败

                //这里不要使用printf这种耗时长的语句,否则会造成时序错乱
                //printf(">>>DHT_Read 2-1(cnt=%bu)\r\n", cnt);

                Data->R_H_Byte        = DHT_Read_Byte(dht_type); //读湿度数据高8位
                Data->R_L_Byte        = DHT_Read_Byte(dht_type); //读湿度数据低8位
                Data->T_H_Byte        = DHT_Read_Byte(dht_type); //读温度数据高8位
                Data->T_L_Byte        = DHT_Read_Byte(dht_type); //读温度数据低8位
                Data->Chk_Sum        = DHT_Read_Byte(dht_type); //读校验位

                _Set_IO_Output(dht_type);//DHT DIO数据端口设置为为输出模式
                //释放总线
                if(E_DHT11 == dht_type)
                        DHT11_DIO = 0;
                else
                        DHT22_DIO = 0;
                Delay10us();Delay10us();Delay10us(); //读取结束,拉低电平30us

                if(DEBUG_MODE) printf(">>>DHT_Read Data->R_H_Byte: %bu, Data->R_L_Byte: %bu\r\n", Data->R_H_Byte, Data->R_L_Byte);
                if(DEBUG_MODE) printf(">>>DHT_Read Data->T_H_Byte: %bu, Data->T_L_Byte: %bu\r\n", Data->T_H_Byte, Data->T_L_Byte);
                if(DEBUG_MODE) printf(">>>DHT_Read Data->Chk_Sum: %bu\r\n", Data->Chk_Sum);

                //将温湿度高低8位累加校验和,并强制转换为uint8类型
                Data->Cal_Sum = (uint8)(Data->R_L_Byte + Data->R_H_Byte + Data->T_L_Byte + Data->T_H_Byte);

                if(DEBUG_MODE) printf(">>>DHT_Read Chk_Sum: %bu, Cal_Sum: %bu\r\n", Data->Chk_Sum, Data->Cal_Sum);

                if(Data->Chk_Sum == Data->Cal_Sum)//校验正确
                {
                        if(E_DHT11 == dht_type)
                        {
                                Data->R = (float)((10 * Data->R_H_Byte + Data->R_L_Byte) / 10);//转换湿度数据
                                Data->T = (float)((10 * Data->T_H_Byte + Data->T_L_Byte) / 10);//转换温度数据
                        }
                        else
                        {
                                Data->R = (float)((256 * Data->R_H_Byte + Data->R_L_Byte) / 10);//转换湿度数据
                                Data->T = (float)((256 * Data->T_H_Byte + Data->T_L_Byte) / 10);//转换温度数据
                        }
                        return 0; //返回读取成功
                }
        }
        return 1; //返回读取失败
}

完整代码如下:

图3:代码文件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