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我的LCD1602显示屏一直没有显示!

楼主(2020-11-22):
我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求各位大佬帮我找找问题!!!

这是我插的电源和地的地方

这是我插的电源和地的地方

这是我接电源和地的地方!

显示屏一直就这样!

我显示屏上的vo没接,do到d7依次接的P20--P27!

这是我写的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0^5;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0^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0^7;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void delay()   //延时1ms
{
uint i,j;
   i=2;
   j=239;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E=0;
RS=0;
RW=0;
P2=cmd;
E=1;
delay();
E=0;
delay();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2=dat;
  E=1;
  delay();
  E=0;
  delay();
}
void init(void)
{
delay();
writecmd(0x38);
delay();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void main ()
{
init();
writecmd(0x82);
writedata(0x41);
}

网友A:
V0找个200欧电阻接地

网友A:
或者按照电路原理图给的,接一可调电阻,调节直至显示清晰

网友B:
我是V0和Vss之间搭一个5.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按照电路原理图给的,接一可调电阻,调节直至显示清晰

这是5k的
C:\Users\lenovo\Desktop
这是1K的!
还是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按照电路原理图给的,接一可调电阻,调节直至显示清晰

还是没有显示呢!

网友C:
硬件:P0.5~P0.7要加10K上拉电阻!
软件:
void delay()                //1m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数据类型不同延时相差很大!!!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init();
        writecmd(0x82);
        writedata(0x41);
        while(1);//此句不可以少!!!
}

网友D:
看一下电路接对了吗

网友E:
这是我的代码:你更改 LCD_Data和三个LCD的脚就可以直接用了

用法是在main()里面先初始化LCD_Init();再直接调用LcdShowStr(4,0);屏幕上显示的是LED_NUM[3]里的三个数据
附上原理图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E=P2^7;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RS=P2^6;

unsigned char LED_NUM[3];

void LCD_ReadStatus(void)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P0.5~P0.7要加10K上拉电阻!
软件:
void delay()                //1ms@12.000MHz

我没有接那个10k电阻,但是其他的我改了一下,显示出来了!感谢大佬!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的代码:你更改 LCD_Data和三个LCD的脚就可以直接用了

用法是在main()里面先初始化LCD_Init();再 ...

3脚接个2K电阻

网友G:
检查v0口是否接了电阻,如果接了,看接的电阻是否合适

网友H(2021-07-06):
怎么能够显示出来的,能不能教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么能够显示出来的,能不能教一下

如7楼所说的,delay里的数据类型不能改
先看楼主的代码

void delay()   //延时1ms
{
unit i,j;
   i=2;
   j=239;
   do
    {
          while(--j);
        }while(--i);
}

看看代码是在干什么
j = 239 -> while(--j)
先把j减一,再看看是否不等于零(不等于零为真,等于零为假)
当减了239下,while(--j)会跳出进入do...while(--i)
i会被减一再进入while(--j)
重点来了,此是j已经是0,再减就会变回65535 (uint = unsigned int 范围是0~65535)
所以楼主的delay会轮回239 + 65536= 65775 次
如改为七楼的unsigned char(0~255)的delay则会轮回239 + 256 = 495 次
是楼主的132分之一
12T 8051在12Mhz 的运行速度大概是 2us一行
七楼的delay约等于1ms
而楼主的delay就要132ms
对于1602来说太久了

网友J:
查看一下是不是接线出现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