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pcf8591电位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proteus和程序一起打包,送给有需要的小伙伴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PWM01=P1^4;
sbit PWM02=P1^5;                                                  //电机1
sbit PWM11=P1^6;
sbit PWM12=P1^7;                                                   //电机2
sbit PWM21=P2^2;
sbit PWM22=P2^3;                                                        //电机3
sbit PWM31=P3^6;
sbit PWM32=P3^7;                                                   //电机4
sbit ADDRC = P1^0;
sbit ADDRB = P1^1;
sbit ADDRA = P1^2;//控制138译码器的三个引脚
uint8 AD_value0 = 0;//AD值
uint8 AD_value1 = 0;//AD值
uint8 AD_value2 = 0;//AD值
uint8 AD_value3 = 0;//AD值
uint8 Top = 255;
uint8 Low = 0;
uint8 between0 = 127;
uint8 between1 = 128;
sbit I2C_SDA = P2^1;
sbit I2C_SCL = P2^0;//I2C通信的两个引脚

bit flag_300ms = 0;//300ms时间标志位
uint8 T0RH = 0;//定时器高8位初值
uint8 T0RL = 0;//定时器低8位初值
//uint8 AD_value = 0;//AD值
uint8 code led_char[]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LED段码

void config_timer0(uint8 ms);
uint8 get_ADC_vaule(uint8 chn);
void motor_deal0();
void motor_deal1();
void motor_deal2();
void motor_deal3();
void main()
{
        config_timer0(1);//初始化通用定时器0,定时1ms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判断300ms时间是否到了
                {
                        flag_300ms = 0;//清除标志位
                        AD_value0 = get_ADC_vaule(0);//读取通道0的AD值
                        AD_value1 = get_ADC_vaule(1);//读取通道0的AD值
                        AD_value2 = get_ADC_vaule(2);//读取通道0的AD值
                        AD_value3 = get_ADC_vaule(3);//读取通道0的AD值

                }
                motor_deal0();
                motor_deal1();
                motor_deal2();
                motor_deal3();
        }
}
void motor_deal0()
{
        if(AD_value0 == between0 || AD_value0 == between1)                   //stop
                {
                                PWM01=1;
                                PWM02=1;
                }
                else if(AD_value0>=Low && AD_value0<between0)                   //正
                {
                                PWM01=0;
                                PWM02=1;
                }
                else                                         //反
                {
                        PWM01=1;
                         PWM02=0;
                }
}
void motor_deal1()
{
        if(AD_value1 == between0 || AD_value1 == between1)                   //stop
        {
                        PWM11=1;
                        PWM12=1;
        }
        else if(AD_value1>=Low && AD_value1<between0)                   //正
        {
                        PWM11=0;
                        PWM12=1;
        }
        else                                         //反
        {
                PWM11=1;
                 PWM12=0;
        }
}
void motor_deal2()
{
        if(AD_value2 == between0 || AD_value2 == between1)                   //stop
        {
                        PWM21=1;
                        PWM22=1;
        }
        else if(AD_value2>=Low && AD_value2<between0)                   //正
        {
                        PWM21=0;
                        PWM22=1;
        }
        else                                         //反
        {
                PWM21=1;
                 PWM22=0;
        }
}
void motor_deal3()
{
        if(AD_value3 == between0 || AD_value3 == between1)                   //stop
        {
                        PWM31=1;
                        PWM32=1;
        }
        else if(AD_value3>=Low && AD_value3<between0)                   //正
        {
                        PWM31=0;
                        PWM32=1;
        }
        else                                         //反
        {
                PWM31=1;
                 PWM32=0;
        }
}
void I2C_delay()//I2C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2C_start()//I2C起始信号
{
        I2C_SDA = 1;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void I2C_stop()//I2C停止信号
{
        I2C_SDA = 0;
        I2C_SCL = 0;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1;
        I2C_delay();
}

bit I2C_write(uint8 dat)//I2C写一个字节
{
        bit ack = 0;
        uint8 mask = 0;
        for(mask=0x80;mask!=0;mask>>=1)
        {
                if((mask&dat) == 0)
                        I2C_SDA = 0;
                else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ack = I2C_SDA;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return (~ack);
}

uint8 I2C_read_ACK()//I2C读一个字节,并发送应答位
{
        uint8 dat = 0;
        uint8 mask = 0;
        I2C_SDA = 1;
        for(mask=0x80;mask!=0;mask>>=1)
        {
                if(I2C_SDA == 0)
                        dat = dat & (~mask);
                else
                        dat = dat | mask;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return dat;
}

uint8 I2C_read_NACK()//I2C读一个字节,并发送非应答位
{
        uint8 dat = 0;
        uint8 mask = 0;
        I2C_SDA = 1;
        for(mask=0x80;mask!=0;mask>>=1)
        {
                if(I2C_SDA == 0)
                        dat = dat & (~mask);
                else
                        dat = dat | mask;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return dat;
}

uint8 get_ADC_vaule(uint8 chn)//获取AD值
{
        uint8 value = 0;
        I2C_start();//I2C起始信号
        if(!I2C_write(0X90))//写入PCF8591地址及读写选择位为写
        {
                I2C_stop();
                return 0;
        }
//        I2C_write(0X40 | chn);//写入PCF8591通道0
        I2C_write(0x00 | chn);//写入PCF8591通道0
        I2C_start();//I2C起始信号
        I2C_write(0x48<<1 | 0x01);
        I2C_read_ACK();//提供转换所需的时钟信号
        value = I2C_read_NACK();//读取上一次转换的结果
        I2C_stop();//I2C结束信号

        return value;
}

void config_timer0(uint8 ms)//配置定时器0的通用函数
{
        uint32 temp =0 ;
        temp = 11059200/12;
        temp = (temp * ms)/1000;
        temp = 65536 - (temp + 12);
        T0RH = (uint8)(temp >> 8);
        T0RL = (uint8)temp;

        TMOD = TMOD & 0XF0;
        TMOD =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A = 1;
        ET0 = 1;
        TR0 = 1;
}
……………………

网友A(2020-11-26):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当电位器调节到50%的时候电机不能立即停止,要等个十几秒钟,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希望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