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74LS191实现模12的计数分频?一块芯片能实现吗?

楼主(2020-11-23):
不能使用任何门 ,不知道一块芯片能不能解决   求大佬 解决。

网友A:
不使用门电路是不能实现的,16进制要使用12进制必须使用门电路在12时进行逻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门电路是不能实现的,16进制要使用12进制必须使用门电路在12时进行逻辑处理。

那加上与非门呢

楼主:
查资料  74ls161可以不加非门做到分频 为啥191不行

网友A:
至于加上什么样门电路由需求决定。

网友B:
用二极管电阻逻辑门,  加上与非门

网友A:
191可以预置数也就能按预置的分频,但是也是要一个非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