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10手动布线时过孔尺寸到底在哪设置

楼主(2020-11-23):
求助:AD10在手动布线中,按*放置的过孔总是50,28,规则和偏好设置了都没有用,放置出来依然是50,28,这个是不是无法设置啊?

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放置的时候,按table键试试再设置一下

网友B:
移动鼠标指针到过孔上方,双击鼠标左键,如果有多个目标,弹出菜单中选中过孔项,单击鼠标左键。  如果最后没有窗口弹出来,说明你软件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