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水泵对单片机ad影响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23):
水泵和单片机分别单独供电,继电器控制水泵,当水泵未通电时单片机显示屏(1602)数据显示正常,当水泵通电时,ph传感器ad数值数据紊乱,导致继电器跳变,检测失灵。
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吗?
继电器已经添加光耦隔离,水泵用的是5v直流有刷小水泵,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水泵电机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
当水泵未通电时继电器的吸合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移除水泵干擾即消失,
很大可能干擾源來自於水泵,可以從震動,聲波,磁場,電磁波等方向一一排除。
並不代表電路不會影響,建議檢驗各個模塊的啟停會不會導致電流電壓出現大幅度波動。

网友B:
水泵外壳接地试试

网友C:
参考一下建筑行业的做法包锡箔纸

网友D:
干扰源以外部中断最甚,注意

网友E:
加了光耦后还出现干扰的可能性极低,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处理器地和水泵的地根本就没有隔离。

网友F:
你也在做自动浇花系统吗

网友G:
先把水泵换成假负载测试一下看看,确定是不是水泵的电磁干扰引起的;如果确定是水泵的电磁干扰,可以在水泵的正负极各接一个0.01uf的小电容再和水泵的电机外壳焊接在一起。

网友H:
靠近单片机电源接104电容滤波

网友I:
你可以在电机的两个引脚出并联一个104的陶瓷电容

网友J:
1:电源并联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
2:找一个点作为共地点,单片机电源的地,马达的地,继电器的地,供电电源的地,分别用4根线引过来,这叫星型接地
3:电机反接一个4001二极管,记住:是反接,再并联一个104电容
4:不是高电压,不需要光耦的,事实证明:这也没什么用,只有在隔离高电压(一般是220V市电)才真正的有用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其它问题了,

网友K:
这是由于电磁干扰。

网友L:
断开水泵干扰消失,说明干扰来自于水泵的电源部分,又或者是直接电源的供电能力不足。
你试试:
1.换电源,使用大输出电流的电源
2.电路最前端并联更大的电容;
3.水泵的供电线路上加电感或者磁珠;

网友F:
有没有人教一教32做这个系统怎么做吖

网友M:
应该是电源问题啦,电流不够大,可以把水泵和控制模块的电源分开,或者用一个大功率的电源,在水泵前加大电容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N:
水泵供电两端接一个103/100V的瓷片电容或两端各接一个103电容到地

网友O:
整一个RC电路滤波放大电路来控制不就好

网友D:
单片机干扰没那么凶险~
只有某管脚设为输入且高阻状态并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时干扰才会侵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断开水泵干扰消失,说明干扰来自于水泵的电源部分,又或者是直接电源的供电能力不足。
你试试:
1.换电源 ...

楼主已说明单独供电不存在共地串扰,最大可能是辐射干扰。那么问题来了,单片机为什么会接收辐射呢~~

网友P:
加大电源容量

网友Q:
ad采样干扰是因为水泵电机盲猜是有刷电机,会在电源产生谐波干扰,滤波是有点点效果,但并不能解决AD采样干扰,ad采样通常是对比基准电压,但由于部分单片机厂家节省IO没有专门的ad基准电压输入管脚,而采用内部基准或单片机供电电压为基准。假如你没有设置基准源,则默认采用单片机供电电压做基准,这样就会有串扰。
解决办法如下:
1、ad属于精密模拟电路,所以需要有单独模拟地线,以磁珠,or电阻等与共地连接。
2、单片机电源引脚处添加滤波电容及串入滤波电感。(由于单片机工作电流较小,电感效果并不明显)
3、采用内部基准电压推算ad检测电压,而不使用单片机电源电压为基准。(以stc为例,内部基准1.19V,测量内部通道测量基准得到1.19AD分量,测量电压=(1.19*AD检测分量)/1.19AD分量。这种方法在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内均可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R(2021-03-18):
看一下电路图哇。。我用继电器控制过24V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
按照下图连接就可解决

网友S:
在电机正负极加一个反接的二极管,电源如果能分开,最好电机的电源独立,或者另外分出接,不要跟其他电路一起走线。单片机供电部分加电感电容滤波,传感器也加滤波,软件算法上做处理,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T(2023-09-13):
引用 网友U:
谢谢各位

大佬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

网友V:
基本上是布板不合理,甚至电路原理都不合理。

网友W:
楼主已经说明:"水泵和单片机分别单独供电,继电器控制水泵"。这种情况下水泵几乎影响不到单片机。干扰最大可能是水泵影响了PH传感器,造成AD不稳定。PH传感器电阻>250兆欧,非常容易被电磁干扰。解决方法:1、水泵远离PH传感器,2、给水池加一根地线,3、AD程序增加数字滤波(比如:连续100次AD转换,先去掉10个最大值,10个最小值,其它80个数据再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