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芯片/实用型电源设计书籍,想自己制作一个电源模块玩玩

楼主(2020-11-23):
个人想做一个电源模块自己玩玩:
1.经高频变压器输出整流后得到直流约在48V,变压器中间没有抽头;
2.在48V基础上进行DC-DC变换;
3.预设输出电压有:48V,36V,±24V,±20V,±18V,±15V,±5V,3.3V,3V;
4.如果可以轻巧一些最好了,也不重要。
求各路大佬有空可以给点指导意见,芯片或者书籍名字推荐都行,小弟感激不尽!
(回帖10黑币聊表心意,每人最多4次,共计30人次

网友A:
TPS54260DGQR  , 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搞定你的需求了。 如果想做成固定档位的,就用拨码开关分配电阻吧。

网友B:
隔离,多路正负平衡输出,半桥,多路输出只需要主电压精确,可用反激,100W以上芯片加外置功率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260DGQR  , 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搞定你的需求了。 如果想做成固定档位的,就用拨码开关分配电阻吧。

噢,好的,谢了。刚刚看了下,也不贵,几块钱,我再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多路正负平衡输出,半桥,多路输出只需要主电压精确,可用反激,100W以上芯片加外置功率MOS

谢谢。在不更换多抽头变压器的情况下,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获得负电压(-24V,-20V左右)的方法。-15V及以下基本都能找到对应方法,不知道您说的多路正负平衡输出核心元件是?

网友C:
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在问三极管怎样导通的问题
现在就开始设计电源模块了,哥们你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我玩电子那么多年,现在还没有搞好过一个用高频变压器的电源呢,最多就只能用用像楼上说的TPS54260DGQR这种DC-DC芯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在问三极管怎样导通的问题
现在就开始设计电源模块了,哥们你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我玩电 ...

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电源方面没有合适/稳定的话,后面很容易掣肘。比如,三极管/运放的供电电压,5V还是太单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在问三极管怎样导通的问题
现在就开始设计电源模块了,哥们你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我玩电 ...

这东西我感觉需要砸钱,烧坏一个是一个。当然,我还是很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在问三极管怎样导通的问题
现在就开始设计电源模块了,哥们你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我玩电 ...

当然不是设计,是改造,买个成品模块,后面改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电源方面没有合适/稳定的话,后面很容易掣肘。比如,三极管/运放的供电电压,5V ...

我刚开始学电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后来就用变压器自己做了一个电源,输出有:一个2V-20V可调直流,一组正负5V,一组正负15V,一组正负28V大功率,一个固定3.3V,一个固定5V,还有短路保护,感觉好有用的样子,做好之后一次也没用上,现在丢掉了
只用一个可调1V-30V,其它的电源,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网友D:
用几个不同电压的DCDC模块就可以,马宝有现成的模块,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学电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后来就用变压器自己做了一个电源,输出有:一个2V-20V可调直流,一组正 ...

嗯,很有道理。。。。哈哈,先干一个试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几个不同电压的DCDC模块就可以,马宝有现成的模块,Go.

嗯嗯,模块我倒是在老马家买了两个,48V,5V,也主要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要做什么来有目标地学什么东西。

网友E:
用TPS54260DGQ两片,把输出一个负极与另一个正极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正负输出的目的,见图

网友F:
最方便的就是上τ 宝,有转换板,非常迷你,最重要是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在不更换多抽头变压器的情况下,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获得负电压(-24V,-20V左右)的方法。-15V及以下 ...

你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TPS54260DGQ两片,把输出一个负极与另一个正极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正负输出的目的,见图

噢噢,谢谢。然后它们可以共接同一电压源产生负电压,是因为他们内部有隔离吗,好比两节电池?用LDO不行是因为没有隔离?然后使用LDO连同一电源可能会相互之间会产生干扰?

网友H:
很实用电源设计经验(152页pdf电子书): http://www.51hei.com/bbs/dpj-9145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实用电源设计经验(152页pdf电子书): http://www.51hei.com/bbs/dpj-91458-1.html

谢了,已经下了。

网友I:
可以在B站上找一下讲电赛电源方面的视频,有很多讲的挺好的

网友J:
百度文库啊,不用书

网友K:
可以采用MCU来控制,这样非常方便的

网友K:
咱们的电感参数如何选取?

网友K:
有电源原理图可以参考?

网友K:
boost电源如何控制其占空比?

网友L:
本论坛单片机论坛。不用单片机做这个电源就是不讲武德!哈哈开个玩笑。
首先 降压DC-DC开关电源通用电路入下:

在开关处输入占空比不同的pwm即可获得不同的输出电压。
原理百度很多,自行学习。
这里说一下此电路公式:L*f*Ix=(Vin-Vout)*D
L是电感量,f是开关频率,Ix是纹波电流,Vin是输入电压,Vout是输出电压,D是占空比。
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可以用单片机产生pwm,而且可以同时产生好几路,而且调节占空比可以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目的。
如此你想要48V以下的电压就随意咯。使用adc 检测对应某路输出电压,电流,稳压,恒流,配置保护,都可以在代码之间实现。多余的IO可以配置I2C显示屏,按键开关,adc开关(节省IO),蜂鸣器报警?等等。。。搭配wifi模块,物联网电源?
目前小51单片机价格低廉,性价比很高,不比专用电源IC贵。它不香嘛?

网友M:
嘉力创上开源的项目你可以试试,我记得那里有个开关电源之类的,

网友N:
你这个没有功率要求吗?建议借鉴PC机电源设计,它应该算最成熟的设计了

网友O:
PS54260DGQR  , 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搞定你的需求了。可以采用MCU来控制,这样非常方便的

网友P:
前级可以用top系列的,后级多路输出可以直接用模块替代的

网友P:
后级用模块试试,体积比较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论坛单片机论坛。不用单片机做这个电源就是不讲武德!哈哈开个玩笑。
首先 降压DC-DC开关电源通用电路入 ...

谢谢,您的文字给了我新的思路,开始我想的是能不编程就不编程,看来编程有编程的好处,片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没有功率要求吗?建议借鉴PC机电源设计,它应该算最成熟的设计了

嗯嗯,好的,功率的话,48W足够了,大了没必要,也不搞什么重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前级可以用top系列的,后级多路输出可以直接用模块替代的

模块,也是一个好办法,省事。

网友Q:
仅有正压我还能知道一些,负压抱歉,接触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仅有正压我还能知道一些,负压抱歉,接触不多。

哈哈,可能我脑洞比较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