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roteus仿真电路图不清晰?如何确定引脚与连线?

楼主(2020-11-23):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把每个器件选的跟上图一样了(外形和大致引脚),按图连线就可以了。。。。。主要外观一致

网友B:
参考各元件引脚可知

网友C:
看程序也可以确定其引线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参考各元件引脚可知

大致看清元器件,仿真软件打开选中元器件,会很清楚看清引脚号

网友E:
可以根据程序来确定

网友F:
这是一时钟+温度。IC是89C52,屏是12864,放置了这2元件,对应位置的连线就清晰了

网友G:
这个需要去看程序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