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降低发热功耗 除了并联 还有其他的方法不?电流是不能变的。并联虽然内阻可以...

楼主:
MOS降低发热功耗  除了并联 还有其他的方法不?电流是不能变的。并联虽然内阻可以减小,不过好像会影响同步的开关速度。不同步开关的话MOS可能就烧了

网友A(2020-11-23):
还有零电压关断或零电流关断

网友B:
增加开关速度可以减少开关损耗

网友B:
减少开关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零电压关断或零电流关断

如何实现

网友D:
zvs,zcs 电源可以,电机驱动不了解

网友E:
提升驱动电压和电流,开关频率尽可能降到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提升驱动电压和电流,开关频率尽可能降到能接受的范围

开关频率增加才对,用16KHz , 调节占空比控制电流,占空比不能超过80%

网友G:
试试可不可以搞成同步整流之类的,可以减小损耗,不过导通损耗不会减少

网友H(2021-11-24):
加散热器

网友I(2024-07-06):
并联同时要增加驱动芯片

网友J:
实现ZVS 零电压关断,是可以减少功耗的

网友K:
只能改善驱动和散热,这个内阻已经很低了

网友L:
选择具有更高电流额定值和更低导电Rds的MOSFET。

网友M:
并联管子, 主要还是单个管子的允许功耗是有限的,

多个管子的散热的成本要低于单个管子(总功耗相同的情况下) 单个管子热量如果传导出去,温升会超标.每个封装,它的导热系数,导热面积是有限的.

D2-PAD封装, 热阻大概是40~60度/W.  如果功耗是2W, 单个管子就超标了,2个管子,每个管子功耗就是原来的一半.温升就在使用范围内.
有条件,选择TO-220类的封装,容易另加散热片,减小热阻.当然要看产品允许空间.
降低功耗, 如改变开关频率, 改善开关管开关速度, 实际大部分成熟的电路,改善余度有限. 这也就是实际使用中,普遍使用管子子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