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设置和NC钻孔设置 单位都设置为毫米,做出来的PCB板有无问题

楼主(2020-11-23):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帮忙解答下,   看别人PCB制板文件的Gerber设置  单位为    毫米    和NC钻孔设置   单位为英寸,会不会有公制和英制之间的不一置,存在公差不置。    如果把Gerber设置  单 位为  毫米 和NC钻孔设置 单 位为  毫米   ,这样做出的PCB板在加工精度与Gerber设置  单位为    毫米    和NC钻孔设置   单位为英寸,存在什么问题没?

网友A:
M48
INCH,LZ
VER,1
FMAT,2
T01C0.05F1B1S6H2000
DETECT,ON
ATC,ON
%
T01
X-004594Y001618
X-003075Y002299
M30

以上是2个点的钻孔文件,在文件最开头,就定义了INCH, 也就是这个文件是英制单位的。编写数控程序的时候,会识别你要用的是英制单位。  只有当把格式弄错的时候,才会出现钻孔尺寸根实际尺寸不一样的情况。比如本来是2:4英制导出的,结果导入的时候用3:3英制导入了。这个时候导入的间距会是实际间距的10倍。

楼主:
你好,想请问下Gerber设置和NC钻孔设置 单位都设置为毫米  4:4,做出来的PCB板孔有无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问下Gerber设置和NC钻孔设置 单位都设置为毫米  4:4,做出来的PCB板孔有无问题?谢谢!

可以的,gerber和drl文件都是标准格式的,普通板子4:2精度就够了。一般都不建议导出Gerber,就算你导出Gerber,PCB制造商也要重新整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gerber和drl文件都是标准格式的,普通板子4:2精度就够了。一般都不建议导出Gerber,就算你导出Ge ...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gerber和drl文件都是标准格式的,普通板子4:2精度就够了。一般都不建议导出Gerber,就算你导出Ge ...

要整理文件什么部分?现在不都是GERBER文件了?咋不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整理文件什么部分?现在不都是GERBER文件了?咋不建议?

导出gerber后,
1,机械层和电路层一定要标识清楚,
2,图电孔层和非图电孔层也要区分清楚
3,如果是多层板,盲埋孔层还要区分出来
4,最后,D码表一定不能出错
如果你清楚这些,用Gerber文件也是可以的。

整理文件的地方就,多了,
1,特殊的线路,PCB厂会做线路补偿,因为线路板蚀刻的时候,会有倒梯形的侧蚀。
2,上焊盘的字符要处理掉,贴心点的PCB厂会帮你微调,不过大部分都是直接砍掉了。
3,离边太近的敷铜层也会被砍掉,留出与外形间的安全距离,主要是让铣刀能够用久一点。
4,部分制造工艺还会把图电孔层单独提取出来,做正片菲林,以便提高过孔的图电合格率。
5,等等细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