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单片机Keil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20-11-23):
这个单片机矩阵按键控制静态数码管程序编译报错
如下这段程序,是4*4的矩阵按键控制静态数码管的程序,编译时报错,编译不过;提示“speaker.c(4):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如图所示,请问问题出在哪呢?感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P0,KEY=P1;
uchar KEY_VALUE;
uchar code DM[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KEY_PRESS(void)
{
    int a=0;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10000);
         if(KEY!=0x0F)
         {
               switch(KEY)
                {
                case 0x07:KEY_VALUE=0;break;
                case 0x0b:KEY_VALUE=1;break;
                case 0x0d:KEY_VALUE=2;break;
                case 0x0e:KEY_VALUE=3;break;
                }
                KEY=0xF0;
                if(KEY!=0xF0)
                {
                    switch(KEY)
                    {
                    case 0x70:KEY_VALUE=KEY_VALUE;break;
                    case 0xb0:KEY_VALUE=KEY_VALUE+4;break;
                    case 0xd0:KEY_VALUE=KEY_VALUE+8;break;
                    case 0xe0:KEY_VALUE=KEY_VALUE+12;break;
                    }
                }
            while((a<50)&&(KEY!=0xF0))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PRESS();
    LED=~DM[KEY_VALUE];
    }

}

网友A:
uchar LED=P0,KEY=P1;        //这句问题很大哦,P0  P1 是端口的名称,你赋值给一个变量,当然编译不过了。  你查看一下你的环境里面,P0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define LED P0
#define KEY 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LED=P0,KEY=P1;        //这句问题很大哦,P0  P1 是端口的名称,你赋值给一个变量,当然编译不过了 ...

谢谢,改过来之后正常了。
但还有一个疑问,我尝试将uchar LED=P0放到main函数的开头,编译器没有报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改过来之后正常了。
但还有一个疑问,我尝试将uchar LED=P0放到main函数的开头,编译器没有报错, ...

reg52.h sfr定义了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