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408AD单片机到底有没有定时器1

楼主:
近期用到这个STC15F408AD,查资料PDF上写的没有定时器1,而下载软件写的有定时器1。迷茫了 。我测试的也有定时器1,有知道的师傅们请回下,谢谢

网友A(2020-11-24):
我用它做串口通讯不行只好用t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帮你问了官方, 官方说T1可以用。你想用就用,放心用,不会有问题。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定时器1可以用,但又不太放心。

刚刚帮你问了官方, 官方说T1可以用。你想用就用,放心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D:
说没有却真有,那你更是中了大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测试的?
最好是关闭其它定时器,然后开T1,通过一个IO测试结果
数据手册上没有就没有,如果有的话, ...

我是单独开定时器1中断输出不同频率接LED测试的  频率都正常。做比特率发生器串口通信也正常。也可能是版本更新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的定时器1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15系列一半都有定时器0,1,2

你怎么测试的?
最好是关闭其它定时器,然后开T1,通过一个IO测试结果
数据手册上没有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更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中奖了,没有!
只有0和2,其它不算,不实用
15系列好像全部都没有

我测试的定时器1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15系列一半都有定时器0,1,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芯片,定时器1确实不能用。 应该是内部用作了CCP的计数用途

我测试定时器1可以用,但又不太放心。

网友E:
恭喜你中奖了,没有!
只有0和2,其它不算,不实用
15系列好像全部都没有

网友C:
这款芯片,定时器1确实不能用。 应该是内部用作了CCP的计数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