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单片机tlc5615+tlc549 线性电源源程序 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0-11-23):
   采用tlc5615进行数模转换将按键的值送给数码管显示
  tlc549进行模数转换将输出的实际电压送给数码管显示

#include "Tlc549.h"
#include "kpad.h"
#include "LCD1602Display.h"
#include "TLC5615.h"
#define smgport P0
#define smgbit  P2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d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1[]={"  Set_U=    mV  "};
uchar code tab2[]={"  Rea_U=    mV  "};
bit flag_10ms,flag_1ms;
bit flag_Keyover,flag_swap;
uchar T0cnt,dispcnt;

void displcd(uint dd,uchar line);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1000/256;
   TL0=-1000%256;
   T0cnt++;
   flag_1ms=1;
   if(T0cnt==10)
    {
     flag_10ms=1;
         T0cnt=0;
    }
}

uint Setv=0;
uint Trdata=5;
/****************************************************************************/

void Key_Process_smg(uchar Kd,bit flag)
  {float tp;
   if(flag)
          {if((Kd!=10)&&(Kd!=12)&&(Kd!=0xff)) Setv=10*Setv+Kd;
           if(Kd==10) Setv=0;

           if(Kd==12)
             {tp=19.456*Setv/1024.0;
              Trdata=(uint)tp;
                  flag_swap=0;
                 }
          }
  }

/****************************************************************************/

/****************************************************************************/

void dispsmg(uint dd,bit flag_dp)
        {
         unsigned char dispdd[4];
         dispdd[3]=smgdm[dd/1000];
         dispdd[2]=smgdm[dd/100%10];
         dispdd[1]=smgdm[dd/10%10];
         dispdd[0]=smgdm[dd%10];

         if(flag_dp)
           {smgport=0;
            smgport=~dispdd[dispcnt];
                smgbit=0xe3&smgbit;
            smgbit=smgbit^(dispcnt<<2);
           }
         dispcnt++;if(dispcnt==4)dispcnt=0;
        }

  uchar add[10],j;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1000/256;
  TL0=-1000%256;
  EA=ET0=TR0=1;

  while(1)
         { uchar Kval,k;
           uint Rv,tmp;
           float dfp;

           Kval=Kscan(flag_10ms);
           flag_10ms=0;
           Key_Process_smg(Kval,flag_Keyover);
           flag_Keyover=0;
           dac_5615(Trdata);

           if(flag_swap)  tmp=Setv;
           else                   tmp=Rv;
           dispsmg(tmp,flag_1ms);
           flag_1ms=0;

           tmp=0;
            add[j]=TLC549();
            j=++j%10;
            for(k=0;k<10;k++)
             {tmp=tmp+add[k];}
            tmp=tmp/10;
            dfp=2495.0*10.95*tmp/255;
            Rv=(uint)dfp;

          }
}

程序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数码管显示好像不对啊

网友B(2021-10-30):
数码管的库文件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的库文件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这个程序有问题,你还是去研究这个吧,这个仿真是Proteus7.5版本的 我测试了 基本ok:http://www.51hei.com/bbs/dpj-974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