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ESP8266做的物联网+反馈 e4a手机客户端源程序

楼主:
MCU是89C52单片机
WiFi模块是ESP8266
其他 8路继电器 电源模块  使用贝壳物联做服务器 还有客户端。
也可以用花生壳做内网穿透,8266做服务器,也可以实现物联以及反馈(8266支持同时5个客户端)
已经实现8开关+反馈+远程开门和锁门(汽车中控锁)
附C代码以及手机客户端代码(E4A)  ID以及APIKEY 需要去贝壳物联申请贝壳物联用户中心

e4a源代码:

手机客户端含源程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0=P2^0;                 //输出端口
sbit lcd1=P2^1;
sbit lcd2=P2^2;
sbit lcd3=P2^3;
sbit lcd4=P2^4;
sbit lcd5=P2^5;
sbit lcd6=P2^6;
sbit lcd7=P2^7;
sbit lcd8=P0^5;
sbit lcd9=P0^6;                   //暂定为开锁按钮
sbit state=P0^4;         //门锁开关反馈状态

sbit sw0=P1^0;
sbit sw1=P1^1;
sbit sw2=P1^2;
sbit sw3=P1^3;
sbit sw4=P1^4;
sbit sw5=P1^5;
sbit sw6=P1^6;
sbit sw7=P1^7;

/*****************相关变量**************/
uchar Receive;
uchar Recive_table[150];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uchar ac;            //登录状态标识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等均可)
{
    TMOD = 0x20;
    SCON = 0x50;                                 //设置串行方式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无线WIFI模块ESP8266发送数据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uchar a)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if(a==1)
                {
                us_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                           //换行
}

unsigned char *Itoa(unsigned int ni,int dd)
{char i=0,j=0,temp[16],outstr[16];
unsigned int n,num=ni;
while(num>=dd)
{n=num%dd;
  if(n>9)temp[i]=n+0x37;else temp[i]=n+0x30;
  num=num/dd;
  i++;
  }
  n=num;if(n>9)temp[i]=n+0x37;else temp[i]=n+0x30;
  j=0;
  for(;i>=0;i--){outstr[j]=temp[i];j++;}
  outstr[j]=0;
  return outstr;
  }
//------------------------------------------------------
void ML_fasong()
{
   ESP8266_Set("{\"M\":\"say\",\"ID\":\"ALL\",\"C\":\"",0);
                  ESP8266_Set(Itoa(P2,2),0);
                  ESP8266_Set(Itoa(state,2),0);
                  ESP8266_Set("\",\"SIGN\":\"00\"}\n",1);
}
void ledcl(uchar a)                //led处理
{

   if(a==0)
     {       lcd0=~lcd0;
                            ML_fasong();
                            }
   if(a==1)
      {
          lcd1=~lcd1;
          ML_fasong();              }
   if(a==2)
    {
         lcd2=~lcd2;
          ML_fasong();
          }
   if(a==3)
   {
           lcd3=~lcd3;
         ML_fasong();
           }
   if(a==4)
    {
         lcd4=~lcd4;
                 ML_fasong();
     }
   if(a==5)
   {
          lcd5=~lcd5;
          ML_fasong();
   }
   if(a==6)
    {
              lcd6=~lcd6;
             ML_fasong();
    }
   if(a==7)
    {
          lcd7=~lcd7;
                     ML_fasong();
     }
         if(a==8)
    {
                             lcd8=0;
                        ms_delay(500);
                        lcd8=1;
                     ML_fasong();
     }
         if(a==9)
         {
                          lcd9=0;
                        ms_delay(500);
                        lcd9=1;
                        ML_fasong();
         }

}
void key()                   //独立按键处理
{
  if(sw0==0)
        {
                ms_delay(10);
                if(sw0==0)
                {        ledcl(0);                }
                    while(!sw0);
        }
        if(sw1==0)
        {
                ms_delay(10);
                if(sw1==0)
                {                ledcl(1);        }
                    while(!sw1);
        }
   if(sw2==0)
        {
                ms_delay(10);
                if(sw2==0)
                {                        ledcl(2);        }
                    while(!sw2);
        }
        if(sw3==0)
        {
                ms_delay(10);
                if(sw3==0)
                {                ledcl(3);                }
                    while(!sw3);
        }
        if(sw4==0)
        {
                ms_delay(10);
                if(sw4==0)
                {                        ledcl(4);                }
                         while(!sw4);
        }
        if(sw5==0)
        {
                ms_delay(10);
                if(sw5==0)
                {                ledcl(5);                 }
                    while(!sw5);
        }
   if(sw6==0)
        {
                ms_delay(10);
                if(sw6==0)
                {                        ledcl(6);        }
                     while(!sw6);
        }
        if(sw7==0)
        {
                ms_delay(10);
                if(sw7==0)
                {                ledcl(7);        }
                                while(!sw7);
        }
}

void ML_panduan()
{
   uchar x,i,y,z;
           x=30;
         y=50;
         i=0;
         if(Recive_table[6]=='b')
       {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M\":\"beat\"}\n",1);
                        Recive_table[6]='0';
                        if(ac>2)
                         {
                        ac--;
                        }
                              else
                        {
                         ac=0;
                        }

        }

          while(x--)
                 {
                 if (Recive_table[i]=='s')
          {
                            if(Recive_table[i+1]=='a')
                        {
                          z=i+25;
                          x=0;
                          while(y--)
                          {
                                   if(Recive_table[z]=='C')
                                 {
                                          if(Recive_table[z+2]==':')
                                         {
                                                  switch(Recive_table[z+4])
                                                 {
                                                         case('a'):  y=0; ledcl(0);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b'):  y=0; ledcl(1);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c'):  y=0; ledcl(2);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d'):  y=0; ledcl(3);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e'):  y=0; ledcl(4);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f'):  y=0; ledcl(5);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g'):  y=0; ledcl(6);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h'):  y=0; ledcl(7);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i'):  y=0; ledcl(8);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j'):  y=0; ledcl(9);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o'):  y=0; lcd5=0;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n'):  y=0; lcd5=1; Recive_table[z+4]='1'; break;
                                                        case('0'):  y=0; ML_fasong();  Recive_table[z+4]='1'; break;

                                                 }
                                         }
                                 }
                                 else
                                 z++;
                          }
                        }
          }
                  else
                  i++;
        }
}

//-------------------------------------------------------------------------
void ML_chushihua()
{
       uint p;
                   p=2000;
           // ESP8266_Set("AT+RST",1);
           // ms_delay(p);
                ESP8266_Set("AT+CIPMUX=0",1);
            ms_delay(p);
        ESP8266_Set("AT+CIPSTART=\"TCP\",\"121.42.180.30\",8282",1);
                ms_delay(p);
                ESP8266_Set("AT+CIPMODE=1",1);
                ms_delay(p);
                ESP8266_Set("AT+CIPSEND",1);
                ms_delay(p);
                ESP8266_Set("{\"M\":\"checkin\",\"ID\":\"此处为ID\",\"K\":\"此处为APIKEY\"}\n",1);
                ac=0;
}

void main()
{        bit bdat;
           bdat=state;
              Uart_Init();
                InitTimer0();
          ML_chushihua();

          while(1)
                   {
                            ML_panduan();
                         key();
                         if(state!=bdat)
                           {
                             bdat=state;
                                     ML_fasong();
……………………

网友A(2020-11-24):
在 ESP8266 直接写程序联网、收发消息等;STC单片机做控制板,控制继电器等;;;之间可以串口通讯。可玩性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 ESP8266 直接写程序联网、收发消息等;STC单片机做控制板,控制继电器等;;;之间可以串口通讯。可玩 ...

我也想啊,但是技术不允许啊

网友A:
89C52都会了,ESp8266更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9C52都会了,ESp8266更可以了

8266目前只会一点AT指令,固件还不会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D:
看得我心痒痒,实在是厉害,我也照葫芦画瓢试试看

网友E:
这个很不错,跟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F:
你敢再按一次我就关掉程序。呵呵!

网友G(2021-07-26):
兄弟,你做的很不错。我也是正在找,e4a手机客户端与物联网连接的方法。手机app开发不怎么会。手机与单片机usb连接,你会吗?能不能教一教?还有就是看到你做的洞洞板。不明白你为什么还用洞洞板来做。给你推荐一下吧,挺不错的。担心广告嫌疑,我就不打地址了。jppcb  jlcpcb  两家都不错,四层都可以的。

网友H:
学习了,谢谢分享,8266多控,值得搞一下,我以前都只会用两个IO口,控一个继电器

网友I:
ESP8266直接就用IO控制了,还另整一个单片机,会不会把事情办复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做的很不错。我也是正在找,e4a手机客户端与物联网连接的方法。手机app开发不怎么会。手机与单片机 ...

他用的是各个模块组合啊,这焊接量也不大

网友K:
易语言编译器,看着全中文字体很有亲切感,手上正好有两个esp8266,看看这个程序有多么强大

网友L(2021-11-20):
没有看到8266联网啊?

网友M(2022-01-20):
学习了,感觉 8266这块芯片通过51玩出了新花样

网友N:
这个好,有学习价值,下了下了!

网友O:
这个有兴趣,向你学习动手能力

网友P(2022-02-24):
正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

网友Q(2023-08-22):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R:
历害了,支持你

网友Q(2023-10-10):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S(2023-11-23):
不错呀。我当年也是这样搞的,土味制作。

网友T(2024-03-24):
正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

网友U(2024-05-05):
思路很好,跟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V(2024-09-11):
跟着学习,下载程序到ST89C52单片机,注册贝壳物联,下载到手机APP,测试不成功,是那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W:
先收藏了,后面再慢慢研究,谢谢了

网友X(2024-10-23):
是个极具实用性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