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下载程序到stc15w408as单片机?

楼主(2020-11-23):
能通过51单片机下载程序吗?有芯片的连接电路不

网友A:
下载程序应该是用340下载线,一端接单片机,另一端接电脑的usb口

网友B:
用USB转TTL工具烧录  一般是CH340  PL2303之类的芯片 注意冷启动   TX RX交叉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宏晶官方的ISP下载器和USB转TTL下载

网友D:
在猫店或狗店里买个单片机程序下载器就可以了,都带有连线资料的

网友E:
用USB转TTL工具烧录

网友F:
USB转TTL,就是10脚接TX,9脚接RX,6脚接3V3,8脚接GND,注意冷启动。
我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G:
1,注意连线。发送与接收按下图。  2,注意单片机型号及驱动程序(CH430)。  3,冷启动,先点下载,在给单片机上电。  4,遇到问题。一直停留在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经查  “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将 P1.0/P1.1 短接到地,问题解决。后面下载不在需要 P1.0/P1.1 短接到地。

网友H:
用程序下载器stc.isp就可以了,这个可以选择单片机的型号,选对相应的单片机型号就可以烧入了

网友I:
STC系列单片机可采用ISP或340串口两种形式下载,购买isp下载线或340串口线,接入下载器相应位置即可,340串口下载也可以改为usb转TTL形式,都是串口下载,只是后者不需要MAX232芯片,直接经过外置USB转TTL芯片完成电平转换了

网友J:
客方手册就有说明怎么连接下载的。

网友K(2023-10-06):
芯片STC15W204S
用USB TO TTL ,芯片CH430
先点击下载,再上电,搞了一下午,就是不行,就是检测不到芯片
用另一个USB TO TTL,芯片未知,一下就烧录成功
又用回CH430串口,又能烧录了
什么原因,太浪费时间了
TMD

网友L:
先下载一个宏晶的USB转串口工具,再买一个CH341下载器,把单片机的RX接下载器的TX把单片机的TX接下载器的RX,再把GND接好,选好单片机型号,选好串口号,把要烧录的HEX文件加载进来,点击软件的下载/编程,然后将vcc接上,程序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M:
几个零件就能办到: USB转COM接头, COM口插座, MAX232 ic一个, ic座一个. 晶振一个.

网友N:
网上有专用ubs下载线,接好4条线:电源正,电源地,数据输入,数据输出即可下载,也不需要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