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的流水灯只有第一个一直在闪

楼主(2020-11-23):
目前的效果就是只有第一个在闪,找了很久都找不出原因

电路图

电路图

流水灯代码

流水灯代码

网友A:
符号错了,这么明显啊!!!

网友B:
P1=~(temp>>a);  改成这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temp>>a);  改成这句试试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temp>>a);  改成这句试试

改成
P1=~(temp<<a);

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成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理。。。

P1的初值是什么!!!

网友D:
>>是右移操作,<<是左移操作
0x01等于二进制的0000 0001
因为led的正极接的是电源正极,负极接的是IO,所以只有当IO为0时LED才会亮
如果右移0位,变成0000 0001,取反就变成了1111 1110,最上边的LED亮
如果右移大于或等于1位,都是0000 0000,取反变成1111 1111,是不会有LED亮的

如果是左移操作的话
左移一位,运算结果就变成了1111 1101,第二位LED 亮,其它LED不亮
左移二位,运算结果就变成了1111 1011,第三位LED 亮,其它LED不亮
依此类推,随着a的不断变化,形成了LED依次点亮的流水灯效果。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些视频教程。在原理上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成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理。。。

“<<”左移符号,让00000001左移00000010再左移00000100,以此类推。

网友F:
右翼符号戳了P1=~(temp>>a);  改成这样

网友G:
应该是>>的符号吧

网友H:
第一,最小系统搭的有点问题;第二,可以temp=0xfe,然后直接左移,没必要加个取反增加理解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