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同时点亮两个或者多个数码管?

楼主(2020-11-23):
现在我是通过对P22;P23;P24进行赋值来控制位选,但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同时让多个数码管亮  。请问我该怎么才能实现控制任意数量的数码管呢

网友A:
找个视频看下比较好

网友B:
单片机并不是真正同时点亮多个数码管,而是利用视觉暂留让人感觉是同时点亮

网友C:
可以通过位选,然后利用动态显示段码组来实现

网友D:
德飞来的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上面用到的方法就是通过两个74HC573锁存器来控制两组四位数码管的可以了解一下。你这个也可以。

网友E:
51单片机有很多Io口,可以通过选位来接通数码管,但是别忘了p0端口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F:
这需要借助其它的芯片辅助实现,去看下网上的一些教程视频,你就知道怎么实现了!

网友G:
动态扫描显示就可以,扫描速度要快,可以延时和中断操作

网友H:
使用switch()语句可以

网友H:
使用for循环和switch语句可以实现。

网友I:
动态显示即可

网友J:
短时间扫描多次,就可以形成视觉上的连续常亮

网友K:
这个可以参照开发板教程实现,同时显示是利用人的视觉暂留效应,并不是真的同时位选不同数码管

网友L:
使用七段式LED控制IC。

网友M:
都是动态扫描的数码管的段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飞来的51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上面用到的方法就是通过两个74HC573锁存器来控制两组四位数码管的可以了解 ...

好的,谢谢哎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90022291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七段式LED控制IC。

初学者还没了解这些

网友O:
设变量i为显示的数码管位数,每个数码管的点亮可用下面三条语句:送位吗;送段码;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