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程序按键后数字显示不了?

楼主(2020-11-24):
实验 : 8个独立按键,在数码上显示对应按键的8个数字。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按键后数字显示不了

/*****************************************************************************
           独立按键,数码管显示,0--8
                   P0口控制数码管,P1口按键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viod)
{
        uchar key;
        P0=0xff;
        P1=0xff;
        while(1)
        {
                if(P1!=0xff)                                //等待按键被按下
                {
                        delay(200);
                        if(P1!=0xff)
                        {
                                key=P1;
                                switch(key)
                                {
                                        case 0xfe: P0=led_code[1]; break;
                                        case 0xfd: P0=led_code[2]; break;
                                        case 0xfb: P0=led_code[3]; break;
                                        case 0xf7: P0=led_code[4]; break;
                                        case 0xef: P0=led_code[5]; break;
                                        case 0xdf: P0=led_code[6]; break;
                                        case 0xbf: P0=led_code[7]; break;
                                        case 0x7f: P0=led_code[8]; break;
                                }
                        }
                }
        }
}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这句之后,      if(P1!=0xff)      //等待按键被按下,  如果一直没有按按键,程序是不是一直就等在这里,不往下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开始你就写错关键字void main(viod),正确写法:void main(void)或void main()。

, 谢谢指点啊,呵呵,看来我还是有点马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这两天没得空,今天晚上终于有时间验证一下了,
按照wulin大师的,我直接复制 ...

从开始你就写错关键字void main(viod),正确写法:void main(void)或void main()。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这两天没得空,今天晚上终于有时间验证一下了,
按照wulin大师的,我直接复制过去是OK的, 但是我对比着不同点做修改,愣是还不行,我逐句的对比,标点
符号都不放过,最后我修改的还是不行,难道是我书写的问题?这问题出在哪呢?你们再帮我看看,
下面是我修改过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viod)
{
        uchar key;
        P0=led_code[key];
        P1=0xff;
        while(1)
        {
                if(P1!=0xff)                                //等待按键被按下
                {
                        delay(20);
                        if(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 key=1; break;
                                        case 0xfd: key=2; break;
                                        case 0xfb: key=3; break;
                                        case 0xf7: key=4; break;
                                        case 0xef: key=5; break;
                                        case 0xdf: key=6; break;
                                        case 0xbf: key=7; break;
                                        case 0x7f: key=8; break;
                                }
                                                                P0=led_code[key];
                                                                while(P1!=0xff);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按键这没啥问题,,是不是数码管程序有问题,delay200,是不有点长,再加个松手检测

没有问题么,好的,我再检查看,谢谢!

网友C:
程序结构问题:应该在定时中断里面查按键,这样CPU才能做其他工作。

网友D:
延时太长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P0=led_code[key];
        P1=0xff;
        while(1)
        {
                if(P1!=0xff)      //等待按键被按下
                {
                        delay(20);
                        if(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 key=1; break;
                                        case 0xfd: key=2; break;
                                        case 0xfb: key=3; break;
                                        case 0xf7: key=4; break;
                                        case 0xef: key=5; break;
                                        case 0xdf: key=6; break;
                                        case 0xbf: key=7; break;
                                        case 0x7f: key=8; break;
                                }
                                P0=led_code[key];
                                while(P1!=0xff);
                        }
                }
        }
}

网友D:
延时太长了,需要长时间按着才行,delay(200);改程delay(20);之类的

网友A:
楼主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P0=led_code[key];
        P1=0xff;
        while(1)
        {
                if(P1!=0xff)      //等待按键被按下
                {
                        delay(20);
                        if(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 key=1; break;
                                        case 0xfd: key=2; break;
                                        case 0xfb: key=3; break;
                                        case 0xf7: key=4; break;
                                        case 0xef: key=5; break;
                                        case 0xdf: key=6; break;
                                        case 0xbf: key=7; break;
                                        case 0x7f: key=8; break;
                                }
                                P0=led_code[key];
                                while(P1!=0xff);
                        }
                }
        }
}

网友B:
好像按键这没啥问题,,是不是数码管程序有问题,delay200,是不有点长,再加个松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