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调节led灯亮度 编译没毛病 烧录到单片机没反应 这个代码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0-11-24):
*单片机实现PWM调节LED灯的亮度*/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P2^0;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zkb,i;// zkb指占空比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P3=0XFF;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if(zkb<9)
   {
     zkb++;
   }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zkb>0)
   {
     zkb--;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zkb=2;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i;
if(i>10)
   {
   i=0;
   };
if(i<=zkb)
{
  P2_0=1;
}
else P2_0=0;

  }

网友A:
uint timer0_count=0;                                //计数次数,由于定时器的本质是计数器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的定时方式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初值,相当于每50毫秒进入一次中断函数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_interrupt(void)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
        count++;                                                //每加一次代表过了一个50毫秒
        if(count==220)                                        //代表过了11秒
        {
                //然后打开LED2;
        }
        //之后的15秒钟的自己就OK了吧
}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从表面看没有什么毛病,其实有诸多毛病。
1.设置中断周期10us,但10us时间根本完不成中断任务,必然达不到设计意图。
2.延时程序看来按1ms写的,但数据类型用错,实际延时时间只有1/4。
3.按键扫描函数语句排列不当,导致按键松手才能响应。
4.计数方式不当,导致PWM控制范围只能10~90%。达不到0~100%。
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_0=P2^0;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zkb,i;// zkb指占空比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f(zkb<10)
                        {
                                zkb++;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if(zkb>0)
                        {
                                zkb--;
                        }
                        while(!key2);
                }
        }
}
void main()
{
        zkb=2;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
        if(i==10)
        {
                i=0;
        }
        if(zkb>i)
        {
                P2_0=1;
        }
        else P2_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