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梯控制器PCB原理图与源代码

楼主(2020-11-24):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2;                                           //定义led控制端口
sbit led2=P1^3;
sbit led3=P1^4;
sbit led4=P1^5;
sbit led5=P1^6;
sbit led6=P1^7;
sbit led7=P1^1;
sbit led8=P1^0;

sbit beef=P2^7;                                                //定义蜂鸣器

sbit ww1=P2^6;                                                //电机控制端口
sbit ww2=P2^5;

sbit floor1=P3^0;                                        //楼层控制按键
sbit floor2=P3^1;
sbit floor3=P3^2;
sbit floor4=P3^3;
sbit floor5=P3^7;
sbit floor6=P3^6;

sbit shang=P3^5;                                   //上下模式控制按键
sbit xia  =P3^4;
                                                                   //全局变量控制端口
uint num,miao,ceng=1,moshi=0,a[6],b[6],jishu=0,shangorxia=0;
uint floor=1,cishu=0,c[6]={0,4,8,12,16,20},i=0;         //floor楼层,cishu键盘按键按下次数
uint time1,time2,time3,miaoshu=0;

uint s1=0,s2=0,s3=0,s4=0,s5=0,s6=0;
//数码管显示
uchar code table[]={0xf9,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xianshifloor();          //楼层显示函数声明
/***********************************************************

====================延时函数函数===========================

************************************************************/
void delay(uint xms)           //简单延时
{
        uint o,j;
        for(o=xms;o>0;o--)                for(j=110;j>0;j--);
}
/***********************************************************

====================蜂鸣器控制函数===========================

************************************************************/
void beefring()                          //蜂鸣器控制函数
{
        beef=1;                delay(500);        beef=0;
}
/***********************************************************

=================电机控制各子函数===========================

************************************************************/
void up()                                //电机上
{
        ww1=1;         ww2=1;
}
void down()                                //电机下
{
        ww1=1;        ww2=1;
}
void stop()                           //电机停止
{
        ww1=0;         ww2=0;
}
/***********************************************************

====================定时器0,1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clock()           //定时器0/1控制初始化函数
{
        TMOD=0x11;                   //定义定时器0/1为定时器模式
        TH0=(65536-50000)/256;//50ms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T0=1;                                  //开定时器
        TR0=1;                                  //启动定时器T0
        TH1=(65536-50000)/256;//50ms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T1=1;                                  //开T1中断
        TR1=1;                                  //启动T1
        EA=1;                                  //开中断
        num=0;        miao=0;        floor=0;
}
/***********************************************************

====================用于控制模式选择函数===========================

************************************************************/
void moshitest()                   //用于确定是上行还是下行
{
         if(shang==0)                  //上行键按下
         {
                   delay(5);                 //延时消抖
                 if(shang==0)         //再判
                 {
                           while(!shang);//等待释放
                         initclock();  //初始化定时器
                         P0=0xfe;
                         moshi=1;         //上行标志
                         //xianshifloor();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0; time2=0;
                         led7=0;  delay(2500);         led7=1;
                         led8=0; delay(1000);         led8=1;
                         while(time2!=1);  ////不到4秒
                         TR1=1;
                         miao=0;         miaoshu=0;
                         initclock();
                 }
         }
         if(xia==0)                 //下行键按下
         {
                   delay(5);
                 if(xia==0)
                 {
                           while(!xia);
                         initclock();
                         moshi=2;          //下行标志
                         initclock();
                         P0=0xf7;
                         //xianshifloor();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0;          time2=0;
                         led7=0; delay(2500);         led7=1;
                         led8=0; delay(1000);         led8=1;
                         while(time2!=1);//不到4秒
                         TR1=1;
                         miao=0; miaoshu=0;
                         initclock();
                 }
         }
}
/***********************************************************

====================键盘检测函数===========================
在此函数中根据检测的先后顺序使其哪个键盘按下的先后顺序存在数组a【】中

****************************************************************/
void keyscan()                                  //判断哪个按键按下放在数组a[]中
{
        if(floor1==0)  //1层按钮按下
        {
                delay(2);
                if(floor1==0){while(!floor1);
                        led1=0;                 //1层指示灯亮
                        if(s1==0)
                        {
                                if(moshi==2)
                                {
                                        if((6-floor)>1){a[i++]=1;cishu++;}
                                }
                                s1=2;
                        }
                }
        }
        if(floor2==0)  //2层按钮按下
        {
                delay(2);
                if(floor2==0){        while(!floor2);
                        led2=0;          //2层指示灯亮
                        if(s2==0)
                        {
                                if(moshi==1)
                                {
                                        if(floor<2){a[i++]=2; cishu++;        }
                                }
                                if(moshi==2)
                                {
                                        if((6-floor)>2){a[i++]=2;cishu++;}
                                }
                                s2=2;
                        }
                }
        }
        if(floor3==0)//3层按钮按下
        {
                delay(2);
                if(floor3==0){while(!floor3);
                        led3=0; //3层指示灯亮
                        if(s3==0)
                        {
                                if(moshi==1)
                                {
                                         if(floor<3){a[i++]=3;cishu++;}
                                }
                                if(moshi==2)
                                {
                                         if((6-floor)>3){a[i++]=3;cishu++;}
                                }
                                s3=2;
                        }
                }
        }
        if(floor4==0)//4层按钮按下
        {
                delay(2);
                if(floor4==0){while(!floor4);
                        led4=0; //4层指示灯亮
                        if(s4==0)
                        {
                                if(moshi==1)
                                {
                                        if(floor<4){a[i++]=4;cishu++;}
                                }
                                if(moshi==2)
                                {
                                    if((6-floor)>4){a[i++]=4;cishu++;}
                                }
                                s4=2;
                        }
                }
        }
        if(floor5==0)//5层按钮按下
        {
                delay(2);
                if(floor5==0){while(!floor5);
                        led5=0;         //5层指示灯亮
                        if(s5==0)
                        {
                                if(moshi==1)
                                {
                                        if(floor<5){a[i++]=5;cishu++;}
                                }
                                if(moshi==2)
                                {
                                          if((6-floor)>5){a[i++]=5;        cishu++;}
                                }
                                s5=2;
                        }
                }
        }
        if(floor6==0)//6层按钮按下
        {
                delay(2);
                if(floor6==0){while(!floor6);
                        led6=0;         //6层指示灯亮
                        if(s6==0)
                        {
                                if(moshi==1)
                                {
                                        if(floor<6){a[i++]=6;cishu++;}
                                }
                        /*        if(moshi==2)
                                {
                                         if(6-floor>5)
                                        {
                                                a[i++]=6;
                                                cishu++;
                                        }
                                }  */
                                s6=2;
                        }
                }
        }
}
/************************************************************

====================对a[]函数进行排序======================

*************************************************************/
void paixu()
{
        uint u,k,p,m;
        if(moshi==1)  //上行
        {
                a:
                keyscan();
                up();
                for(u=0;u<cishu;u++)   //使用冒泡法进行排序
                {
                         if(floor1==0||floor2==0||floor3==0||floor4==0||floor5==0||floor6==0)
                         {
                                goto a;
                         }
                         up();
                        // P0=table[a[u]];
                        // delay(500);
                         for(k=u;k<cishu;k++)
                         {
                                 if(a[u]>a[k])
                                {
                                        p=a[u];
                                        a[u]=a[k];
                                        a[k]=p;
                                        up();
                                        //P0=table[a[u]];
                                    //        delay(500);
                                        if(floor1==0||floor2==0||floor3==0||floor4==0||floor5==0||floor6==0)
                                        {        goto a;
                                        }
                                }
                         }
                }
                up();
                for(m=0;m<cishu;m++)
                {
                         up(); //上行
                         if((a[m]*4)==miaoshu)
                         {
                        //        P0=table[a[m]];
                        //        delay(500);
                                stop();
                                if(floor1==0||floor2==0||floor3==0||floor4==0||floor5==0||floor6==0)
                                {
                                        goto a;
                                }
                                 xianshifloor(); //显示楼层
                                 TR1=0;
                                 beefring();         //蜂鸣器响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0;  time2=0;
                                 led7=0; delay(2500);         led7=1;
                                 led8=0; delay(1500);          led8=1;
                                 if(a[m]==1) { led1=1;         }
                                 if(a[m]==2) { led2=1; }
                                 if(a[m]==3) { led3=1; }
                                 if(a[m]==4) { led4=1; }
                                 if(a[m]==5) { led5=1; }
                                 if(a[m]==6) { led6=1; }
                                 while(time2!=1);//不到4秒
                                 TR1=1;
                                 up(); //上行
                                 delay(1500);
                        }
                }
                up();
                if(floor==6)
                {
                        led7=0;          //下行灯亮
                        beefring();        //蜂鸣器响
                        stop();                //电机停转
                        while(1){ xianshifloor();        } //显示楼层
                }
        }

        if(moshi==2)//下行
        {
                b:
                keyscan();          //键扫描
                down();                  //下行
                for(u=0;u<cishu;u++)          //使用冒泡法进行排序
                {
                         if(floor1==0||floor2==0||floor3==0||floor4==0||floor5==0||floor6==0)
                         {
                                goto b;
                         }
                         down();
                         for(k=u;k<cishu;k++)
                         {
                                 if(a[u]<a[k])
                                {
                                        p=a[u];
                                        a[u]=a[k];
                                        a[k]=p;
                                        down();
                                        if(floor1==0||floor2==0||floor3==0||floor4==0||floor5==0||floor6==0)
                                        {
                                                goto b;
                                        }
                                }
                         }
                }
                down();//下行
                for(m=0;m<cishu;m++)
                {
                         down();
                         if((a[m]*4)==(24-miaoshu))
                         {
                                if(floor1==0||floor2==0||floor3==0||floor4==0||floor5==0||floor6==0)
                                {
                                        goto b;down();
                                }
                                down();        //下行
                                stop();        //停转
                                 xianshifloor();//显示楼层
                                 TR1=0;                 beefring();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1=0;          time2=0;
                                 led7=0; delay(2500);   led7=1;
                                 led8=0;  delay(1500);          led8=1;
                                 if(a[m]==1){led1=1; }        //到1层,指示灯灭
                                 if(a[m]==2){led2=1; }        //到2层,指示灯灭
                                 if(a[m]==3){led3=1; }        //到3层,指示灯灭
                                 if(a[m]==4){led4=1;}        //到4层,指示灯灭
                                 if(a[m]==5){led5=1; }        //到5层,指示灯灭
                                 if(a[m]==6){led6=1; }        //到6层,指示灯灭
                                 while(time2!=1); //不到4秒
                                 TR1=1;        //启动T1
                                 down(); //下行
                                 delay(1300);//延时
                        }
                }
                if(floor==6)
                {
                        led7=0;          //下行灯亮
                        beefring();        //蜂鸣器响
                        stop();                //电机停转
                        while(1){ xianshifloor();        } //显示楼层
                }
        }
}
/**************************************************************

===========================显示楼层函数=======================

**************************************************************/
void xianshifloor()
{
        if(moshi==1){ P0=table[floor];        delay(5);        } //显示上行楼层
        if(moshi==2){P0=table[6-floor]; delay(5);        } //显示下行楼层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0xff;  //所有楼层指示灯灭
        initclock(); //初始化定时器
        P2=0x00;
        P0=0x00;        //数码管全显示
        while(1)
        {
           moshitest();//模式测试
           xianshifloor();//显示楼层
           keyscan();  //按键扫描
           paixu();           //排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