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带LCD的处理器?

楼主(2020-11-24):
如题,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只能来这里问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
最好能解释一下对LCD跟不带LCD的处理器有什么区别!!!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LCD应该是指屏幕吧,我理解的

网友B:
就是支持LCD显示接口的处理器芯片。

网友B:
就是带有LCD显示接口的处理器芯片。LCD是指液晶显示屏,可根据实际项目需求,确定是否需要接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有LCD显示接口的处理器芯片。LCD是指液晶显示屏,可根据实际项目需求,确定是否需要接显示屏。

好像有点懂了。就是说带LCD的IC可以直接外接一个LCD来编程使用他了?

网友C:
应该是可以输出LCD(显示屏)的信号,也就是可以连接一个显示屏(LCD)的处理器。。。

网友D:
这个是核心板,厂家把cpu,ram,flash都集成到了一起,再加上晶振,lcd显示器接口,这样其实就已经是一台比较完整的主机了,设计pcb的时候可以更加简单些。

网友E:
带lcd的就是可以直接接液晶屏,不带的需要外接dht1602之类的lcd驱动芯片,你要是不用lcd就可以用不带的,会便宜一些。

网友E: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液晶屏,如果不带的话使用lcd就需要外接dht1602之类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F:
单片机是内部集成有LCD controller 的 ,单片机有vsync,hsync,clk,e(时序控制信号线),D0-D24(红绿蓝各8位)数据线连接到LCD显示屏。直接驱动1602LCD显示屏的单片机,也就是集成44780的单片机没有见过,应该是低成本的单片机管教数量少,集成进去没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