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每次刷新波形不重合

楼主(2020-11-24):
示波器每次刷新时波形都不重合,因为信号就4Hz肉眼就可以看出波形每次刷新时都不重合,有时调调时基就好了有时不行,是我示波器参数调的不对还是有什知识盲区,就一台示波器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信号本身有问题

网友A:
几个月前我就看到过这个问题了
重合这个东西没有规定的,它是怎样就是怎样了,没有谁规定一定要生命的呀!
采样一次就刷新一次,为什么一定要重合不可
重合了,就说明什么问题?
不重合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一个4HZ的波形一定要重合才能分析吗?
重合这玩意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有这方面要求的?如果没有,那就是只不过是你自己想当然的去认为要这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月前我就看到过这个问题了
重合这个东西没有规定的,它是怎样就是怎样了,没有谁规定一定要生命的呀!
...

不重合那要触发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月前我就看到过这个问题了
重合这个东西没有规定的,它是怎样就是怎样了,没有谁规定一定要生命的呀!
...

我不是想分析波形,要分析按下stop就行了,我是想看看示波器有没有什么参数设置的不对,或什么知识盲区,这个示波器在测其他高频信号时都能稳定,不知道为什么测这个4Hz的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分析波形,要分析按下stop就行了,我是想看看示波器有没有什么参数设置的不对,或什么知识盲区, ...

稳定和重合是两回事
触发跟重合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在trigger设置合理的情况下,原理上测一个稳定的周期性的波形,在示波器上是能重合的。
如果不重合,要么考虑这个波形是否有抖频功能,或者是否有小范围的振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重合那要触发干什么

触发跟重合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重合"那么执着,我也见过什么书对重合有过要求的
你对比你一下你上传的图片就知道了
当显示自左向右刷新到最右的时候,波形刚好是走到了最下边
显示再次回到左边开始第二次刷新的时候,因为是实时显示的,这个时候,波形一定是连接着最右边的
那就是波形会以最左下角开始,而你原来的波形是大概在中间的位置,怎么会重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rigger设置合理的情况下,原理上测一个稳定的周期性的波形,在示波器上是能重合的。
如果不重合,要么 ...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怎样判断呢?如果不是需要调示波器的那些参数

网友C:
我觉得不重合就是频率在发生变化,且变化范围超过了示波器检测的最小感知频率变化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重合就是频率在发生变化,且变化范围超过了示波器检测的最小感知频率变化范围。

一个100M带宽的示波器在测一个4Hz的信号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被测信号是一个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信号,会不会是输出不稳定,要说不稳定吧但是它刷新前整个屏幕多个周期的波形它也一样

网友D:
接地接好没有?

网友D:
有一个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