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ADXL355驱动程序

楼主(2020-11-24):
/*
*********************************************************************************************************
*
*        文件名称 : bsp_ADXL355.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ACC-ADXL355 模块驱动文件
*        作    者 : Mr. Albert Chen
*
*********************************************************************************************************
*/
#include "bsp_ADXL355.h"
u8 res=0;
/*
*********************************************************************************************************
*        函 数 名: ADXL355_SPI2_Init
*        功能说明: 配置ADXL355的硬件SPI2的GPIO端口和硬件SPI2的相关设置,并将SPI2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XL355_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使能SPI2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PB13复用为 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PB14复用为 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PB15复用为 SPI2

        //GPIOB_12,13,14,15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B12-SPI2_N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B13-SPI2_S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B14-SPI2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B15-SPI2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这里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使能复位SPI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DISABLE);//停止复位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全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数据传输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空闲时低电平                |CPOL=0|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第一个时钟开始采样        |CPHA=0|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控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clk<10MHz        32分频 84M/32=2.6M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校验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PI2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2

        CS_ADXL355_HIGH;                //将SPI片选端口拉高,初始化SPI2后先不使能它
}

/*
*********************************************************************************************************
*        函 数 名: ADXL355_SPI_Write
*        功能说明: 通过STM32的硬件SPI向ADXL355中写入数据、命令、寄存器地址
*        形    参: address                 - ACC register address
                          Data                         - value to be written in 1 register write
                          Data2                 - 2nd value to be written in 2 register write
                          enWriteData         - write mode
*        返 回 值: 无
*        备          注:
*********************************************************************************************************
*/
void ADXL355_SPI_Write(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8_t Data2, enWriteData enMode)
{
        uint8_t writeAddress;
        writeAddress = ((address <<1)|ADXL355_WRITE);

        if(enMode == SPI_WRITE_ONE_REG)
        {
                CS_ADXL355_LOW;
                /* Send register address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writeAddress);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Send value to be written */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Delay_us(2);
                CS_ADXL355_HIGH;
        }

        if(enMode == SPI_WRITE_TWO_REG)
        {
                CS_ADXL355_LOW;

                /* Send register address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writeAddress);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Send 1st value to be written */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Send 2nd value to be written */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2);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Delay_us(2);
                CS_ADXL355_HIGH;
   }
}

/*
*********************************************************************************************************
*        函 数 名: ADXL355_SPI_Read
*        功能说明: 通过STM32的硬件SPI从ADXL355中读取数据一个地址或两个地址的数据
*        形    参: address        - register address
                          enRegs        - register number
*        返 回 值: 读取的结果
*        备          注:
*********************************************************************************************************
*/
uint32_t ADXL355_SPI_Read(uint8_t address, enRegsNum enRegs)
{

        uint32_t Result = 0;

        uint32_t valueL = 0;
        uint32_t valueM = 0;
        uint32_t valueH = 0;

        uint8_t writeAddress;
        writeAddress = ((address <<1)|ADXL355_READ);

        CS_ADXL355_LOW;

        if(enRegs == SPI_READ_ONE_REG)
        {
                /* Send register address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writeAddress);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发送伪字节去得到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2,0xA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valueL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One dummy read */

                Result = valueL;        /* Set read result*/
        }
        if(enRegs == SPI_READ_TWO_REG)                /* Only used for Temp & X,Y,Z offset and threshold registers*/
        {
                /* Send register address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writeAddress);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发送伪字节去得到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2,0xA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valueL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One dummy read */
                /* 发送伪字节去得到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2,0xA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valueH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One dummy read */

                Result = ((valueH << 8) | valueL);        /* Set read result*/

        }
        if(enRegs == SPI_READ_THREE_REG)        /* Only used for X,Y,Z axis data registers*/
        {
                /* Send register address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writeAddress);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发送伪字节去得到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0xA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valueH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One dummy read */
                /* 发送伪字节去得到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0xA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valueM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One dummy read */
                /* 发送伪字节去得到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2,0xAA);
                /* Wait until receive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 SET);
                valueL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One dummy read */

                Result = ((valueH << 16) | (valueM << 8) | valueL); /* Set read result*/

        }

        CS_ADXL355_HIGH;

        return Result;
}

/*
*********************************************************************************************************
*        函 数 名: ADXL355_Init
*        功能说明: 配置ADXL355的寄存器,将加速度计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备          注: 各寄存器详见头文件
*********************************************************************************************************
*/
void ADXL355_Init(void)
{
//        ADXL355_SPI_Write(RANGE, 0x82, 0x00, SPI_WRITE_ONE_REG);                /* Set sensor range 4G */
//        Delay_ms(20);
//        ADXL355_SPI_Write(FILTER,0x04, 0x00, SPI_WRITE_ONE_REG);                /* ODR 250Hz,LPF 62.5Hz*/
//        Delay_ms(20);
//
        //这里按照金亮师兄的进行修改
        ADXL355_SPI_Write(RESET, 0x52,0x00,SPI_WRITE_ONE_REG);
        Delay_ms(20);
  res=ADXL355_SPI_Read(PARTID,SPI_READ_ONE_REG);
        if(res==0xED){

        ADXL355_SPI_Write(RANGE, 0x82, 0x00, SPI_WRITE_ONE_REG);                /* Set sensor range 4G */
        Delay_ms(20);
        ADXL355_SPI_Write(FILTER,0x04, 0x00, SPI_WRITE_ONE_REG);                /* ODR 250Hz,LPF 62.5Hz*/
        Delay_ms(20);
        }

//        uint32_t volatile ui32test ,ui32test2 ,ui32test3 ,ui32test4;
//        ui32test  = ADXL355_SPI_Read(DEVID_AD, SPI_READ_ONE_REG);                  /* Read the ID register */
//        ui32test2 = ADXL355_SPI_Read(DEVID_MST, SPI_READ_ONE_REG);                  /* Read the ID register */
//        ui32test3 = ADXL355_SPI_Read(PARTID, SPI_READ_ONE_REG);                  /* Read the ID register */
//        ui32test4 = ADXL355_SPI_Read(RANGE, SPI_READ_ONE_REG);                 /* Read the ID register */
}

/*
*********************************************************************************************************
*        函 数 名: ADXL355_Start_Sensor
*        功能说明: 开启ADXL355测量模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备          注:
*********************************************************************************************************
*/
void ADXL355_Start_Sensor(void)
{
        uint8_t temp;

        temp = (uint8_t)ADXL355_SPI_Read(POWER_CTL, SPI_READ_ONE_REG);        /* Read POWER_CTL register, before modifying it */

        temp = temp & 0xFE;                                                                                                /* Set measurement bit in POWER_CTL register */

        ADXL355_SPI_Write(POWER_CTL, 0x00, 0x00, SPI_WRITE_ONE_REG);        /* Write the new value to POWER_CTL register */
}

/*
*********************************************************************************************************
*        函 数 名: ADIS16445_AccRead
*        功能说明: Reads the accelerometer data.
*        形    参: *AccData_original
*        返 回 值: 无
*        备          注: 1.因为spi读取存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差,因此发送XACCL_OUT地址后下一个周期读的数才为X轴数据
*                            以此类推
*                          2.缓存【1】original_data_buf        IMU输出的原始数据
*********************************************************************************************************
*/

int32_t ADXL355_Acceleration_Data_Conversion (uint32_t SensorData)
{
   int32_t volatile Conversion = 0;

   SensorData = (SensorData  >> 4);
   SensorData = (SensorData & 0x000FFFFF);

   if((SensorData & 0x00080000)  == 0x00080000){

         Conversion = (SensorData | 0xFFF00000);

   }
   else{
         Conversion = SensorData;
   }

   return Conversion;
}

void ADXL355_Data_Scan(int32_t *AccData_original_32)
{
        uint32_t SensorX,SensorY,SensorZ;
        //SensorX = ADXL355_SPI_Read(XDATA3, SPI_READ_THREE_REG);

        SensorX = ADXL355_SPI_Read(XDATA3, SPI_READ_THREE_REG);
        SensorY = ADXL355_SPI_Read(YDATA3, SPI_READ_THREE_REG);
        SensorZ = ADXL355_SPI_Read(ZDATA3, SPI_READ_THREE_REG);

        AccData_original_32[0] = ADXL355_Acceleration_Data_Conversion(SensorY);
        AccData_original_32[1] = -ADXL355_Acceleration_Data_Conversion(SensorX);
        AccData_original_32[2] = ADXL355_Acceleration_Data_Conversion(SensorZ);

}

网友A(2022-05-09):
超棒的帖子 顶一个!

网友B(2022-08-11):
要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文件就好了,不过也很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C(2023-07-20):
好的,谢谢,要是有DMA读FIFO数据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