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15w4k电源5V用多了外设会影响到芯片的供电或处理速度吗?

楼主(2020-11-24):
(无正文)

网友A:
多多少?一两还是一斤!  15W4K的工作电压是 2.5~5.5V,也就是说,哪怕你的电源被拉低到3V,单片机还是可以运行的。   不过,当供电电源被严重拉低的时候,说明是的负载加大了, 这个时候,先出问题的应该是你的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多少?一两还是一斤!  15W4K的工作电压是 2.5~5.5V,也就是说,哪怕你的电源被拉低到3V,单片机还是可以 ...

估计四五斤吧

网友C:
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不会影响,

网友D:
不会影响处理速度的

网友E:
再多的外设也跟单片机没关系。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电源。还有一个就是单片机的IO口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