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 ST7567驱动程序

楼主(2020-11-2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RET = P3^1;  //复位端
sbit CS  = P3^2;  //片选端
sbit RS  = P3^0;  //显示数据或控制指令
sbit SID = P1^1;  //数据输入端/
sbit CLK = P1^0;  //同步时钟
//sbit P3_2=P3^2;  //int0
//unsigned char flag,page;
uchar code bmp1[];
uchar code bmp2[];
void delay1(uint t)  //1ms
{
    unsigned int i,j;
    for(j=0;j<t;j++)
    for(i=0;i<125;i++);

}
void delay2(uint ms) //1ms带中断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25;j++);
// while(flag==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int a;
    for(a=0;a<2500;a++);
    if(P3_2==0)
    {
      for(a=0;a<2500;a++);//10ms
      flag=1-flag;
   while(P3_2==0);
      for(a=0;a<2500;a++);
      while(P3_2==0);
   for(a=0;a<2500;a++);
    }
return;
}
*/
void sendcmd(uchar dat)///串行传送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 (i=0;i<8;i++)
      {
          if ((dat&0x80)!=0)
          SID = 1;
          else
          SID = 0;
          CLK = 1;
          CLK = 0;
          dat = dat<<1;
      }
}
/*
void send(bit i)
{
    SID=i;
delayNOP();
CLK=1;
delayNOP();
CLK=0;
delayNOP();
CLK=1;
}  */
/*
void sendcmd(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0x80)
        send(1);
      else
        send(0);
        dat=dat<<1;
    }
}  */

void trancmd(uchar cmdcode)
{
   CS=0;
   RS=0;
   sendcmd(cmdcode);
   CS=1;
}
void trandata(uchar dat1)
{
   CS=0;
   RS=1;
   sendcmd(dat1);
   CS=1;
}
void disp_bmp(uchar *sp)//显示一幅128*64的图片
{
    uchar i,j;
     for(i=0xb0;i<0xb8;i++)
     {
        ;trancmd(0xa6);
        trancmd(i);
        trancmd(0x10);
        trancmd(0x0);
        for(j=0;j<129;j++)
        trandata(*sp++);
      }
}
void bdisp_all(uint x,uint y)  //带
{
        uint i,j,t;
        ;trancmd(0xa6);
        trancmd(0xb0);    //写页地址
        trancmd(0x10); //写初始列地址
        trancmd(0x0);
        trandata(0x0);
        for(j=0;j<128;j++) //j<64;是一样的
        {
         trandata(x); //写显示数据
        }
       for(i=0xb1;i<0xb8;i++)
       {
        ;trancmd(0xa6);
        trancmd(i);
        trancmd(0x10); //写初始列地址
        trancmd(0x0);
        trandata(0x0);
        for(t=0;t<128;t++)
        {
         trandata(y); //写显示数据
        }
       }
       trancmd(0x40);
       delayNOP();
       delay2(500);
       trancmd(0x60);
       delayNOP();
}
void disp_all(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uint x3,uint y3,uint x4,uint y4)  //带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xb0;i<0xb8;i++)
    {

        ;trancmd(0xa6);
        trancmd(i);    //写页地址
        trancmd(0x10); //写初始列地址
        trancmd(0x0);
        trandata(0x0);
        for(j=0;j<16;j++) //j<64;是一样的
        {
         trandata(x1); //写显示数据
         trandata(y1);
         trandata(x2); //写显示数据
         trandata(y2);
         trandata(x3); //写显示数据
         trandata(y3);
         trandata(x4); //写显示数据
         trandata(y4);
        }
    }
}
void initlcd()
{
  trancmd(0xe2); //reset
  trancmd(0xa3); //LCD BIAS=1/9行写入数据地址加1,但读入不加
  trancmd(0xa0); //列地址移动方向:ADC=0(SEG1->SEG132)
  trancmd(0xc8); //行扫描方向:SHL=1(COM64->COM1)
  trancmd(0x2c); //VC ON
  delayNOP();
  trancmd(0x2e); //VR ON
  delayNOP();
  trancmd(0x2f); //电源控制模式:VC,VR,VF=111
  delayNOP();
  trancmd(0x81); //对比度寄存器模式
  delayNOP();
  trancmd(0x31); //对比度调整
  delayNOP();
  trancmd(0x23); //设置电阻分压
  delayNOP();
  trancmd(0xaf); //开显示
  delayNOP();
  trancmd(0x60); //起始行com33
  delayNOP();
}
void main()
{
     //IE=0;
    // P3_2=1;
// EA=1;
// EX0=1;
// IT0=1;   //下降沿触发
// flag=1;
  delay1(50);
     RET=0;
     delay1(50);
     RET=1;
  initlcd();     //初始化
     delay1(50);
  while(1)
  {
      disp_bmp(bmp1);   //图片1
      delay2(600);
      disp_bmp(bmp2);  //图片2
      delay2(600);
      disp_all(0xcc,0xcc,0x33,0x33,0xcc,0xcc,0x33,0x33);   //米
      delay2(600);
      disp_all(0x33,0x33,0xcc,0xcc,0x33,0x33,0xcc,0xcc);   //米
      delay2(600);
   disp_all(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全显
      delay2(600);
      bdisp_all(0xfe,0xff);       //全显少一横
      delay2(600);

      disp_all(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横
      delay2(600);
      disp_all(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横
      delay2(600);
      disp_all(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竖
      delay2(600);
      disp_all(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    //竖
      delay2(600);
      disp_all(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白
      delay2(400);
     }
}
uchar code bmp1[]={
0x03,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81,0x81,0x81,0x81,0x8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81,0xC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F
};
uchar code bmp2[]={
// 请
0x00,
0X20,0X22,0Xec,0X00,0X20,0X22,0Xaa,0Xaa,0Xaa,0Xbf,0Xaa,0Xaa,0Xeb,0Xa2,0X20,0X00,
// 插
0X10,0X10,0X10,0Xff,0X90,0X24,0X24,0Xa4,0X24,0Xfc,0X22,0X23,0X22,0Xb0,0X20,0X00,
// 入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e2,0X1c,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
0Xfc,0Xfc,0X00,0X00,0X00,0Xfc,0Xfc,0X00,
//'I'
0X00,0X00,0X04,0Xfc,0Xfc,0X04,0X00,0X00,
//'M'
0Xfc,0Xfc,0X38,0X70,0X38,0Xfc,0Xfc,0X00,
// 卡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4,0X44,0X44,0X46,0X44,0X40,0X6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请2
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ff,0X0a,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
//插2
0X02,0X42,0X81,0X7f,0X00,0Xff,0X49,0X48,0X40,0X7f,0X40,0X49,0X49,0Xff,0X01,0X00,
//入2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c0,0X40,0X00,
//'U'2
0X07,0X0f,0X08,0X08,0X08,0X0f,0X07,0X00,
//'I'2
0X00,0X00,0X08,0X0f,0X0f,0X08,0X00,0X00,
//'M'2
0X0f,0X0f,0X00,0X00,0X00,0X0f,0X0f,0X00,
// 卡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2,0X04,0X0c,0X1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2021-10-18):
void disp_all(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uint x3,uint y3,uint x4,uint y4)  //带,这是显示什么的?

网友B(2023-04-16):
刚买了一片ST7567的12864屏,用卖家提供的程序测试后,又顺便测试了一下楼主的程序,只修改了端口,编译下载,竟然可用!

网友C(2023-05-26):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片ST7567的12864屏,用卖家提供的程序测试后,又顺便测试了一下楼主的程序,只修改了端口,编译下 ...

你好,请教一下,我用这个驱动可以显示,就是对比度明显不对,要怎么调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我用这个驱动可以显示,就是对比度明显不对,要怎么调呢

初始化里不是有调节对比度的指令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里不是有调节对比度的指令么?

trancmd(0x31); //对比度调整
是改变这个值吗,试了好像没有变化。
同一个屏,在arduino里面可以调对比度,stc51不太熟悉。

网友E:
正在找51的驱动程序呢  ,有空试一下看

网友F(2025-09-29):
亲测可用,STC单片机驱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