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DS18B20测温数码管显示程序(不带CRC、不带零度以下温度)有注释

楼主(2020-11-24):
DS1302驱动和数码管驱动程序如附件!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void Ds18B20_Outp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使能P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PG11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设定I/O口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s18B20_Inp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使能P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PG11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s18B20_Output();                //将PG11配置为推挽输出
        DQ_Write_1;                                //拉高总线
        delayus(1);
        DQ_Write_0;                                //拉低总线
        delayus(480);                        //延时,拉低总线480~960us
        DQ_Write_1;                                //释放总线
        Ds18B20_Input();                //DQ改为输入模式
        delayus(40);                        //延时约60us
        while((DQ_ReadBit));        //等待从机DS18B20应答
        while(!(DQ_ReadBit));        //等待应答信号结束,释放总线
}
void Ds18b20_Write(u8 dat)
{
        u8 m0;
        Ds18B20_Output();                //将PG11配置为推挽输出
        for(m0=0;m0<8;m0++)
        {
                DQ_Write_0;                                //拉低总线
                delayus(10);                        //延时10us,最大不超过15us
                if(dat&0x01)
                        DQ_Write_1;
                else
                        DQ_Write_0;
                delayus(30);                        //延时40us
                DQ_Write_1;                                //释放总线
                delayus(1);                                //两个写之间,间隔至少1us
                dat>>=1;                                //右移1位,
        }
}
u8 Ds18b20_Read(void)
{
        u8 m0,temp0;
        for(m0=0;m0<8;m0++)
        {
                temp0>>=1;                //数据右移一位
                Ds18B20_Output();                //将PG11配置为推挽输出
                DQ_Write_0;                                //拉低总线,启动
                DQ_Write_1;                                //释放总线
                if(DQ_ReadBit==1)
                        temp0|=0x80;
                delayus(40);
        }
        return temp0;
}
void temperature(void)
{
        u16 temp1,temp2;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44);                //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be);                //读取RAM

        temp1=Ds18b20_Read();                //读取低8位
        temp2=Ds18b20_Read();                //读取高8位
        Ds18b20_Reset();                        //复位,表示读取结束
        display(((temp2<<8)|temp1)*0.0625);
}

注意缺少main函数等,介意的就不要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