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6701升压电路,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附件图片是一个升压型LED恒流驱动电路,途中圈出来的一个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有什么作用?附件有该芯片资料,麻烦大佬帮忙解答。

升压OC6701_DS01CN .pdf

网友A(2020-11-24):
这个是升压电路,如果没接LED的话,就是开路,电压会升的很高,串上这个管子和电阻是用来做开路电压钳位,就是OVP保护,可以预防电压过高烧坏LED灯串。

网友B:
这是一个过压反馈的接法。当钳位管没有开启时,反馈的电压就等于RFB上的电压,Vrfb/Rfb就等于灯上的瞬时电流。过压的钳位管击穿表现于电流,这时串个电阻在上面,把钳位管击穿的电流加在这个电阻上面,形成一种过压反馈的结构,能表现其过压的强弱,以及用于调整芯片的供电能力,保证灯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