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0-11-24):
(图片)

网友A:
控制正端,让它有公共地,更容易得到电池两端的电压。
试想一下,如果控制负端,电池电压的检测需要采负端的电压,再与电源电压做压差(复杂化了)。
且如果存在负载的情况下,充电时负载相当于直接跨在电源两端,不一定能保证负载的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控制正端,让它有公共地,更容易得到电池两端的电压。
试想一下,如果控制负端,电池电压的检测需要采负端 ...

补充一下,控制负端的好处在于,MOSFET的驱动电压可以比较低,也可以省掉外部的一个MOSFET的驱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控制负端的好处在于,MOSFET的驱动电压可以比较低,也可以省掉外部的一个MOSFET的驱动电容。

驱动电容?驱动电路吧

网友B:
在电路的正侧和负侧的BMS控制具有不同的优势。 对于正极电路侧的控制,优点之一是它涵盖了电池的所有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路的正侧和负侧的BMS控制具有不同的优势。 对于正极电路侧的控制,优点之一是它涵盖了电池的所有消耗。

涵盖了所有消耗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正端,让它有公共地,更容易得到电池两端的电压。
试想一下,如果控制负端,电池电压的检测需要采负端 ...

听君一席话  明白了。只是控制正端和控制负各有好处。还有一个烦请陆总赐教下,很多人说控制负端,一旦断开负极。通信就中断了,而且会把主控或者通信芯片灌进去电流烧坏,我不明白这个。电流的路径是怎样的?怎么断开负极反而有电流?按理解,断开负极都没有回路了啊,为何形成了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君一席话  明白了。只是控制正端和控制负各有好处。还有一个烦请陆总赐教下,很多人说控制负端,一旦断 ...

不是每天都上线,回复延时,抱歉!
先回答你所发的图中断开负端涉及到的通信及烧坏问题:什么情况下会烧芯片或者管子呢,只有电压高过芯片管脚耐压时,才会烧。单纯的电流过去顶多就是芯片太热,最终过温保护(latch_up时除外)。
按你的电路接法,可以看出是一个线性充电的,断开没有烧芯片的可能,
断开环路后考虑各种寄生电感的存在,会有电流(比如电子打火类似,寄生电感上的电流环路突然断开,然后电流会转换为尖端电压击穿空气,形成火花,这时的电压就比较高的)。
且单片机的输出都是开漏结构,IO口具体耐压不知道,6V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你的这里面其实压根就涉及不到通信的东西,顶多就是单片机给个信号过来控制一下,顶多算个单工控制。也就是你的芯片不会给控制端任何的电流或者电压。所以我没有明白 怎么会烧主控的问题,如果你有实例可以发出来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C(2021-01-12):
没有FAE,控制负极好,负极G极电压低,NMOS选择也多。

网友D(2022-03-29):
引用 网友A:
控制正端,让它有公共地,更容易得到电池两端的电压。
试想一下,如果控制负端,电池电压的检测需要采负端 ...

控制正端,有负载的情况下充电,负载也是直接加载电源两端的呀,起不到保护负载的作用,因为毕竟负载时接在PACK+&-两端的嘛,除非充放电分口。

网友E(2023-06-30):
主要是价格问题   N管比P管要便宜一半多。 如果用N管做高侧  就一定需要做N管驱动,所以成本上面又上去了。主要是以现在成本为主,产品小型化,所以这二者兼备。所以中国市场会以这个为主。国外都是以正端为主 主打安全性,及可靠性。 这个也我们国人也是要本土化 我们看重的是成本之后在来看这个安全性。相背而看吧!国情为主,这么多年这样子发展也是有我们中国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