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程序设计 含遥控端与小车端 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0-11-24):
电赛用的程序设计,包含了转弯、无线控制、循迹和人体温度检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MLX90614.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Ultrasonic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8=P1^6;                                         //发送按键
sbit beep=P0^2;                                        //喇叭
sbit LED=P1^7;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
extern Tem;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uchar Tx_Buf[]={1};        //发送的信息1
         init_NRF24L01();
         LED=1;                                //初始灯6熄灭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1;
                delay_ms(200);
                beep=0;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接收模式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KEY8==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8==0)
                                {
                                         while(!KEY8);
                                        TX_Mode();         //发送模式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300);
                                        LED=1;
                                    delay_ms(300);                                        //发送后LED6闪一下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1;
         delay_ms(300);
         LED=0;
delay_ms(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
                switch(Rx_Buf[0])                                //对数据进行分析来控制灯亮
                {
                        case 0:
                                break;
                        case 1:
                                Rx_Buf[0]=0;                                //清空数据
                                m1 = 0;
                                m2 = 0;
                                m3 = 0;
                                m4 = 0;
                                break;
                        case 2:
                                Rx_Buf[0]=0;                                //清空数据
                                M_up();                                                        //前进
                                break;
                        case 3:
                                Rx_Buf[0]=0;                //清空数据
                                M_back();                                //后退
                                break;
                        case 4:
                                Rx_Buf[0]=0;                                //清空数据
                                M_left();                                                //向左行驶
                                break;
                        case 5:
                                Rx_Buf[0]=0;     //清空数据
                                M_right();                        //向右行驶
                                break;
                        case 6:
                                Rx_Buf[0]=0;          //清空数据
                                M_stop();                                //停止
                                break;
                        case 7:
                                Rx_Buf[0]=0;          //停止
                                delay(20);              //延时程序        1
                                LCD_show(16,2);
                                LcdBusy();
                                LCD_init ();
                                display(Tem);           // 显示子程序
                                SMB_ack();
                                break;
                        case 8:
                                Rx_Buf[0]=0;          //停止
                                Ultrasonic();  //小车端超声波检测
                                Ultrasonic2(); //人体端超声波检测
                                break;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 = P2^1;
sbit KEY3 = P2^2;
sbit KEY4 = P2^3;
sbit KEY5 = P2^4;
sbit KEY6 = P2^5;
sbit KEY7 = P2^6;
sbit KEY8 = P2^7;

sbit beep = P1^6;                                        //喇叭
sbit LED = P1^7 ;                                         //发送数据时显示灯+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y;
        while(z--)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char Tx_Buf1[]={1,2,3,4,5,6,7,8};        //发送的信息1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init_NRF24L01();
   LED=0;                                //初始灯6熄灭
        beep = 0;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不到24l01则报警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while(1)
        {
                RX_Mode();                                                        //接收模式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if(KEY1==0)                                                 //按了按键1,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1==0)
                                {
                                         while(!KEY1);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1;                                        //将1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发送后LED1闪一下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2==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2==0)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2;                                        //将2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if(KEY2==1)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6;                                        //将2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3==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3==0)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3;                                        //将3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if(KEY3==1)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6;                                        //将6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4==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4==0)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4;                                        //将4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if(KEY4==1)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6;                                        //将6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5==0)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5==0)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5;                                        //将5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if(KEY5==1)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6;                                        //将6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6==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6==0)
                                {
                                         while(!KEY6);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6;                                        //将6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7==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7==0)
                                {
                                         while(!KEY7);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7;                                        //将7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else if(KEY8==0)                                                 //按了按键8,则变成发送模式,发送对应数据,发送完后变成接收模式
                          {
                                delay_ms(5);//消抖动
                                if(KEY8==0)
                                {
                                         while(!KEY8);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0]=8;                                        //将7发送过去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发送命令数据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break;                                                        //退出最近的循环,从而变回接收模式,这句关键
                                 }
                          }

                 }
                 if(Rx_Buf[0]==1)                                                           //若接收到对应的数据则实现对应功能
                 {
                     Rx_Buf[0]=0;                                //清空数据
                     LED=0;
                          delay_ms(300);
                          LED=1;
                          delay_ms(300);                        //接收到数据 后闪烁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程序很好,可惜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B(2022-07-14):
谢谢分享·,能提供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B(2022-09-04):
谢谢分享,可惜没有原理图!